车床车圆钢有误差怎么回事啊?请教下!

楼主(2015-01-07):
今天车30毫米的圆钢,8厘米长,用的活顶尖,顶尖那端比卡盘那端细了0.1毫米,请教一下是什么回事啊?我用的CJIM250车床,转速550转。

网友A:
应该是尾座偏了,造成尾端超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座偏了,造成尾端超差。

正解

楼主:
刚调了尾座,没有用,接着卸掉了卡盘。装上呆顶,尾座也换呆顶,,两个顶针调好,对准,
装上卡盘,卡盘调到最小,发现顶针始终偏一边两侧悬殊大概0.1-0.2,。不会是主轴弯了吧?

网友:
真懂假懂?锥是走歪刀啊!就像你车锥小刀架转角度

网友:
应该是尾锥问题。不要太依懒那个刻度,有误差的。

网友B:
用百分表打尾座,向你的对面方向调0.5mm,之后别忘了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百分表打尾座,向你的对面方向调0.5mm,之后别忘了锁紧

调完了,现在还误差0.02能将就用了,但是把卡盘调到最小,顶尖对不到卡盘中心了啊!

网友C:
有可能是主轴箱和导轨不平行了,我的也这样

网友:
卡盘夹一段圆钢车出锥度再对顶尖

楼主:
刚才没用顶尖,直接卡盘夹了个25毫米粗6厘米长的圆钢车出来,卡盘端比另外一端粗0.1毫米,请教下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装卡盘的法兰,跳动0.4毫米,自宫法兰,能有用吗?
另外我看床头箱是坐在山轨上的,应该不会移动的啊。床头箱会不会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完了,现在还误差0.02能将就用了,但是把卡盘调到最小,顶尖对不到卡盘中心了啊!

卡盘磨损了,可以修一下卡爪。

网友(2019-03-17):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主轴箱和导轨不平行了,我的也这样

也会,但是多见于尾座,可以撤掉顶尖,小刀量试下来区分判断。

网友D:
卡盘卡大圆盘精车一刀端面,刀口尺加塞尺检查,看有没有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盘卡大圆盘精车一刀端面,刀口尺加塞尺检查,看有没有缝?

这不太明白,能否说明下有缝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主轴与导轨平行度,其后再看大拖板-------最后是尾座、车刀。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总不该 “倚斜就斜” 吧?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这是实际操作的几何逻辑关系。因为床身导轨是原始基准,主轴箱是可调部件(主轴要符合床身的基线关系),这就不用再展开分析了吧?

网友:
精车圆盘后,刀口尺察看有缝,就很有可能主轴轴线与导轨的不平行,即卡盘面与导轨不垂直,那就要调主轴箱了。

网友:
卡盘夹装工件本身就有5-6个C的误差,卡盘出厂的标准是5个C!车8CM长楼主这样的误差还是正常的,要想精度高就不能用卡盘,用弹簧夹头!

网友:
走歪刀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