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电调控制电机反转?

楼主(2015-01-07):
看有种能倒飞的四轴,不用变矩,而是电调控制电机倒桩,是否有高手知道这样的电调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
车用电调可以倒转

网友A:
突然反转过来转,这种马达肯定不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反转过来转,这种马达肯定不长命

那倒不是问题,玩的爽才是关键。多数人的多轴都是炸坏的,不是寿命到了坏掉的

网友B:
把电池正负极反过来插就反转啊!这个都不懂,笨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正负极反过来插就反转啊!这个都不懂,笨啊,你!

哈哈,你牛,明天你把电源反接试一下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

网友:
这个想法好,电调改车用的双向电调,桨改用平直桨,用一个通道切换电调的正反转,我想老外也是用这个方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正负极反过来插就反转啊!这个都不懂,笨啊,你!

LZ说的是在操作过程中让电机反转,不是停下来重新插线让电机反转。

网友:
道理是这个道理,就是怎么实现,老外也该是做了很多实验才推出的吧。

网友:
倒飞的那是变距四轴吧?四个电机的这种,电机转子那么大惯性,突然反转那反转那一刻的电流要多大啊,肯定比堵转电流大,电调就过流保护了,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