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接收机信号检测脚

楼主(2015-01-07):
APM控,不知接收机的RISS信号是联接到APM飞控的哪一个针脚上,有知道的前辈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可定义A0,1...调整设置里.

网友:
这个应该在接收机里面吧 接收机和apm只是通过PWM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定义A0,1...调整设置里.

哦,我试一下。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