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冲板能同时充不同容量的电池吗

楼主(2015-01-07):
想同时充别的电池

网友:
可以,但是充不满

网友:
看你充电器是串充还是并充咯

网友:
从安全角度来说,不可以,特别是容量差别大的情况下。

网友:
而且电池电压有较大压差的时候也不可以,会烧断并充板铜箔

网友:
一句话。最好不这样干!

网友:
当你插上第三块的时候,你已经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