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电机问题

楼主(2015-01-07):
各位大神:

    请教下,我的塞斯纳用的A2216电机轴稍微有点点歪,需要更换电机轴吗?还是不要紧直接可以飞?

网友:
换!不解释!

网友A:
转起来有异响吗?或是有很强的震动

网友:
有问题了早换

网友:
能换就换!没有技术换凑合也能飞!问题不严重的!

网友:
如果,玩了这架后不再玩了,就不用换,飞坏了拉倒、结束航模爱好。如果还想飞,必须换!必须养成不带任何毛病上天的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起来有异响吗?或是有很强的震动

转起来还可以的,算了,还是换吧,反正坏了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B:
当然换轴啦,包邮才10元。 电机改轴后性能提高 2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换轴啦,包邮才10元。 电机改轴后性能提高 20%以上.

YES.电机轴已换

网友:
我也换过的,必须的

网友C:
轻微弯曲问题不大,看螺旋桨偏的厉害不,偏厉害了就换。反正就是飞塞斯纳,对动力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微弯曲问题不大,看螺旋桨偏的厉害不,偏厉害了就换。反正就是飞塞斯纳,对动力要求不高。

已经换了,现在同心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