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进行中

楼主(2015-01-07):
机架是达亚550
电调是飞腾30a
电机是恒力w48-22 kv570
飞控是naza lite

首先要感谢本地模友 昊哥赞助的4个电机
飞控是以前f450上用的拆下来了,机架和电调电机出掉了
电调也买好就一阵子了,就是一直在纠结机架的选择,看的达亚550感觉还是挺漂亮的,还是折叠的方便携带,就果断入手了。

鸡鸡装的差不多了,等待这个星期试飞后,就要筹划上云台了。学生党还是要慢慢来滴!

网友:
漂亮,我也再考虑入手

网友:
目测脚架装反了

网友:
几S电池,多大桨

网友A:
布线再简化一点就好了

网友B:
脚架怎装都可以, lz的装法和某淘官网一样方向的。

lz 装完不含电池多重呢?  超过 1100克就不及格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架怎装都可以, lz的装法和某淘官网一样方向的。

lz 装完不含电池多重呢?  超过 1100克就不及格了 ~{ ...

目测肯定超了

网友C:
570 kv不低吗?   这个架子也就12寸桨吧?

楼主:
嗯嗯,是的,根据图纸装的发现是反的,现在已经换过来了

楼主:
4s电池,   1238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怎装都可以, lz的装法和某淘官网一样方向的。

lz 装完不含电池多重呢?  超过 1100克就不及格了 ~{ ...

哈哈,不及格了,刚刚测是1196了。

楼主:
嗯嗯,是超了,大神有何减重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70 kv不低吗?   这个架子也就12寸桨吧?

按4s电配的,  桨用1238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再简化一点就好了

嗯嗯,谢谢,这个是初装,到后期要更改布线的。

网友D:
这个机架,脚架真是一个败笔,等楼主装云台就知道有多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脚架真是一个败笔,等楼主装云台就知道有多坑了

嗯嗯,知道这个情况的,打算上飞越2轴云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知道这个情况的,打算上飞越2轴云台

唉,我买的就是这个机架,还有高速情况下会有果冻,是云台杆固定环的设计问题。。。说了都是泪啊

网友E:
刚入手   脚架确实叫一个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我买的就是这个机架,还有高速情况下会有果冻,是云台杆固定环的设计问题。。。说了都是泪啊

嗯嗯,直接机架底部的话就要换脚架了,我们慢慢飞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手   脚架确实叫一个矮

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一开始以为脚架也是可以高矮调节的

网友F:
电调用30A的就够了?

网友:
买个高脚架搞定,再换个新款云台挂架,毫无果冻,直接联系旺旺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用30A的就够了?

够了,看配置来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