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请问高频头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5-01-07):
如题

网友A:
发射控制信号给接收机用的,有内置外置,外置接口主要是JR楼还有F口,内置主要是ppm焊接或者其它串口什么的通信。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在这里,真不想说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在这里,真不想说废话

新手不懂就问,你这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在这里,真不想说废话

全是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在这里,真不想说废话

我是无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控制信号给接收机用的,有内置外置,外置接口主要是JR楼还有F口,内置主要是ppm焊接或者其它串口什么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另外现在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少出可更换高频头的了,没哪个厂商想用户用自家遥控用别家的收发,说好听是增加用户粘着性,说不好听是绑架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在这里,真不想说废话

这么和谐的论坛 出了您这么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应该出在这里,真不想说废话

知道就说一声,不想废话就一笑而过嘛…… 何必打击人家信心……再说了,关于高频头的原理级优点想关的详细介绍论坛里还真不好找……

网友:
我之前有总结过JR高频头,大概有10多种,另外一般有JR的对应的F头也是有的,可以参考下,还有比较特殊的就是通过教练口连接的高频头,这种通用性比较好,只要有教练口都能用。但很少,有个什么直升机有个,还有其它几个,印象不太深了,是有这么一类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高频头功能基本相同,通信方式以ppm常见,pcm是低频的,不同高频头跟自己对应的接收通信协议,抗干扰性,稳定性,传输距离等方面个不相同,这点在选择高频头时要注意。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也是小白,最近在论坛资讯了FM相关的问题。
在路上,共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另外现在厂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少出可更换高频头的了,没哪个厂商想用户用自家遥控用别家的收发 ...

说得很好

网友D:
高频头和接收机有啥关系呢?天地飞高频头只能用天地飞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头和接收机有啥关系呢?天地飞高频头只能用天地飞接收机

不全是,有少见的高频头支撑很多协议的,可以用很多接收,有个什么高频头,一个头就可以用dsm2,华科尔接收,还支持九鹰,这种也是有先决条件的,听大神说他门是用同样的射频芯片,所以能集成。个人觉得只要频率一样,从理论上讲:一个高频头能用所有同频段接收。只是厂家为了利息而做屏蔽。另外在不同射频芯片上代码也是不同的,难度可想而知。
鄙人之见,见笑了。

网友E:
其实高频头就像我们常见的宽带拨号猫,
就是一个信号调解器,
带有高频头模块外置的遥控器,
一般都是可以使用其他高频头的(当然是要搭配对应高频头的接收机咯!),
只是各个厂家又有自己的安装结构,结果就是互不兼容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高频头就像我们常见的宽带拨号猫,
就是一个信号调解器,
带有高频头模块外置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