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X 在固定翼模式下 设置不了 失控保护选项?

楼主(2015-01-07):
为什么 天地飞8X 在固定翼模式下 设置不了 失控保护选项?就是按失控保护选项没反应进不去,还有个问题就是,多轴飞控设置了失控反航,摇空器还要不要设置了失控保护了?真的失控了那摇空器都连不上接收机了在摇空器设置失控保护有什么做用了??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问题,可以在论坛搜看解决,
理解的失控是,
发射机可以预先设定失控时,各个通道是保持当前姿态。。。还是设定在某个期望的姿态。。然后接收器第一时间会记录存储,
当失控发生时,接收机当然没接到发射机讯号,这时接收机会调出记录给舵机执行。
飞控则利用这个功能(一般是油门位置),然后执行保护动作。。。如调出home的位置然后解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