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7.5模拟器练习穿越飞行?

楼主(2015-01-07):
请问G7.5怎么设置练习穿越飞行?谢谢!

网友A:
G7就有这个穿越功能了,选择四轴在视图里面的摄像机类型改成机鼻 或者直接按键盘的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就有这个穿越功能了,选择四轴在视图里面的摄像机类型改成机鼻 或者直接按键盘的F2

好的,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就有这个穿越功能了,选择四轴在视图里面的摄像机类型改成机鼻 或者直接按键盘的F2

我的机鼻是不能改的....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就有这个穿越功能了,选择四轴在视图里面的摄像机类型改成机鼻 或者直接按键盘的F2

我的视图里的摄像机是固定不能改的啊!晕.....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要选3D地图才能换视角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3D地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3D地图?谢谢?

固定翼和有的飞机不行,你要选择4轴

楼主:
我是已经选了四轴了啊!但是视图里那个摄像头位置是不可选的啊!还有3D地图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给个下载地址吧

楼主:
要去淘宝买的……然后升级到7.5版本。

网友B:
回去装一个G7.5试试 用凤凰玩fpv三分钟后头晕恶心 肿么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去装一个G7.5试试 用凤凰玩fpv三分钟后头晕恶心 肿么破啊!

跟你一样头晕

网友:
G6.5也有这个功能,就是四轴机型少点,应该也能导入机型和型吧,有空研究下。

网友:
G4就是差四轴机型,用小直机也可以模拟第一人称穿越,看看有没有四轴机型可导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