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遥控油门控制

楼主(2015-01-07):
没玩过cc3d,由于没有定高,猜它的高度是通过油门线性控制,
问题:如果我想用精灵2的遥控,它油门会自动回中,精灵油门回中就悬停,cc3d也能调整成这样吗?

网友:
应该不行,没有玩过精灵,好像是专用的控。

网友:
我觉得和电直的电调定速与手动油门类似的问题。CC3D会说:“光靠油门回中定高?。。。臣妾办不到啊!”

楼主:
cc3d不能定高,我想问的是,油门自动回中的遥控只能一直按着油门杆来控制,这样操控是否能合适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不能定高,我想问的是,油门自动回中的遥控只能一直按着油门杆来控制,这样操控是否能合适玩呢?

不适合

网友:
把控的油门弹簧卸了

网友:
我的遥控器也是自动回中的,目前就是一直按着油门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