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飞控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有人能解答吗?

楼主(2015-01-07):
我有个小4轴用的V2,很早就发现
遥控器
关闭后飞控不闪黄灯丢失信号,却一直保留关控之前的状态,就算是未开遥控器给飞机通电,也不闪黄灯,一直GPS状态下,还有我如果飞在空中关闭遥控一直是处于GPS状态,也不返航,就悬停在空中,其他一切正常,有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失控保护没设置吧。

楼主:
这跟失控保护没关系,我设置了,意思是你关了控,飞控却认为你没关,不管怎么样没有遥控信号飞控就应该闪黄灯,关控的情况下通电都是GPS模式,如何解释呢

网友B: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遥控要设置的,设置好之后这个设置保存在接收机里,接收机收不到遥控的信号之后就按照设置输出失控保护的状态,NAZA的U通道就是干这个的。要把U通道的位置设置在调参软件失控保护的位置上

网友C:
要设置遥控器的反应 才会激活失控返航 但是不开控开机闪灯根时空保护没关系 这是个问题需要研究

网友A:
你连上电脑后在调参软件上,关控看U通道是否在失控上。

网友D:
楼上正解,要在调參软件上确认,应该是遥控器设置问题。详情可以看下我的帖子,就因为设置问题炸过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