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50L旋翼头DFC改FBL感觉还不错……

楼主(2015-01-08):
元旦那天不幸自己的富丽450L第一次炸鸡,原因嘛,新手技术不好飞高了拉不回来,加上路边围观路人多,心理素质差全身都在颤抖,一下子飞到路边栏杆上就没结果了。后来看了下DFC旋翼头连杆断了,横轴直接断射桨了,还好没扫齿……
今天闲得无聊,突然一想DFC炸鸡必断连杆不如改FBl(四点受力总比两点受力好)。正好自己有个飞跃的450十字盘和一个向位摇臂。上图……准备的东西很简单……

由于自己没有锉子,450向位摇臂直接由尖嘴钳给夹断了,后来结果就是截取的长短不一需要打磨……

打磨后的样子感觉好丑,到处有划伤……

装配效果图,感觉还可以……

上机图……

以前的和现在改的对比图……

整体效果还不错,或许有的模友会觉得干嘛没事把DFc改fbl,不如买个现成的说不定改了后还影响飞行增加震动什麽多简直就是锦上添花,但我个人觉得能动手做就自己动手弄。就这么多了,忙了一晚上这个点来发贴,我也是是醉了,睡觉,睡觉……

网友:
有创意啊,等待试飞视屏

网友:
改了不错!我就改过!结实多了!

网友:
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呀!
折腾吧!

网友:
多好的机机啊,心痛啊

网友A:
正好截错了,你最好用长的那一半,上网找fbl的看看

网友:
手工不错,不过你这不算是真正的fbl,应该算是fbl和dfc的组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截错了,你最好用长的那一半,上网找fbl的看看

我当时考虑过这个问题到底截取那头,后来发现长的的那头无法固定十字盘向位连杆

网友:
我也改过,不过我用的十字盘  是  两个球头 DFC, 两个球头 FBL!

网友:
好手艺,简单的工具都能搞得这么好,如果是我,凭尖嘴钳肯定搞不断它

网友:
手活儿不错~不过fbl可不是四点受力,转动的时候也只是两个向位臂受力,拉杆只负责变螺距

网友:
看上去更实在些了

网友:
这样改 貌似炸机还是容易炸坏 应该把DFC连杆换成两边都是球头的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DFC跟FBL的主轴不通用吧

网友:
这样想拧麻花可就不容易了啊,估计主轴螺丝断了都拧不出来麻花。

网友B:
求问465电池仓有多宽,楼主的花牌横着放能放进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465电池仓有多宽,楼主的花牌横着放能放进去不?

有多宽我没实际测量,但是电池横着可以放进去,但是这样很容易挤压坏电池,炸鸡还可能撑破侧板,(正确的方法是把电池用魔术贴固定在电池插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