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装x8

楼主(2015-01-08):
本来打算慢慢装机的可今天手痒就装了,发现手里只有2208  2600kv正好还有剩下的5030浆/装了一半才发现xxd电机轴粗啊原带的三叶浆用不了,大家有用xxd装x8的吗?用的什么奖?来几个图,假组了一下,这个5030看着很小有点和机身不协调啊,有什么适合xxd浆啊

网友:
99的那个?

网友A:
谢谢楼主展示解剖图,看了很有启发,我曾做一个腰推机,相比之后就是电机抬头角度不够哈,我位这成品机至少也得有15度角了。

网友B:
用子 dan头呀,桨孔用扩孔器开开大就行了

楼主:
恩  99的  买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子 dan头呀,桨孔用扩孔器开开大就行了

电机轴有点短太坑爹了,零件都没买,把飘飘拆了凑合装的 找个子 dan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有点短太坑爹了,零件都没买,把飘飘拆了凑合装的 找个子 dan头试试看

子 dan头不需要多长的电机轴的吧,

楼主:
最大6寸桨     我这2600KV  3S电池   6寸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展示解剖图,看了很有启发,我曾做一个腰推机,相比之后就是电机抬头角度不够哈,我位这成品机至少 ...

发挥想象随便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大6寸桨     我这2600KV  3S电池   6寸大不

电机轴短的可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挥想象随便改吧

网友C:
楼主~ 这个飞机用来fpv做载机很好。如果你拿来当固定翼飞,真的还不如玩风筝有意思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大6寸桨     我这2600KV  3S电池   6寸大不

用XXD的6030桨没问题,我的2208KV2600一直用这桨,力量不错。这桨偏软,不会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这个飞机用来fpv做载机很好。如果你拿来当固定翼飞,真的还不如玩风筝有意思 :)

必须FPV啊   很久没玩过固定翼了 有点忘了   先装好练习,完后装FPV, 乱飞也比风筝好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XXD的6030桨没问题,我的2208KV2600一直用这桨,力量不错。这桨偏软,不会过载。

好的谢谢  买几个回来用  你是用子丹头装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买几个回来用  你是用子丹头装桨吗

是的,用子 dan头,然后XXD小孔6030桨扩孔为5MM的用,不要用XXD6035大孔桨,大孔桨不如这小孔桨好,根部太薄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用子 dan头,然后XXD小孔6030桨扩孔为5MM的用,不要用XXD6035大孔桨,大孔桨不如这小孔桨好,根部 ...

你用过三叶桨吗  效果如何  想试试三叶桨     XXD桨都要扩孔,原配三叶桨我装不上 电机轴有点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三叶桨吗  效果如何  想试试三叶桨     XXD桨都要扩孔,原配三叶桨我装不上 电机轴有点粗了

试过,原配的5寸三叶桨我是去掉桨内的螺丝后扩孔用的,效果不理想,远不如用XXD6030小孔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