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DIY多轴机架搭载PIXHACK终于完工!(自制Y6,漫长的旅途之终结篇)

楼主(2015-01-08):
入模半年第一次自己DIY多轴机架完工,心情那个舒坦得不是一般般啊! 无摄像装备挂载6S 6200的重量! 乐天40A,我钟爱的电调! 呵呵~~~当初多出的飞越650脚架终于派上了用场了! 刚装机完成,3.2 Y6B固件,已经调试正常解锁,等天气稍好点就去测试,到时候上传数据!

楼主:
沙发继续坐起~~~

网友A:
我刚入模,用了一个星期八apm装上了,可是起飞的时候老平移.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赐教,,,还有参数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模,用了一个星期八apm装上了,可是起飞的时候老平移.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赐教,,,还有参数怎么调整?

能起飞不会乱晃证明大问题没有,具体原因全在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模,用了一个星期八apm装上了,可是起飞的时候老平移.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赐教,,,还有参数怎么调整?

试试飞之前再做一次加速度计校准

网友:
等待测试视频

网友:
期待测试视频,测试报告

网友:
背景不堪入目啊

网友B:
坐等! 6S 6200 2.9KG还是无挂载是不是有点重啊!我的H4全挂才3.16KG 带6S1W电池

网友B:
现在雷家的PIXhack也都出现啦、、、我等啊等啊等啊、、、快递还没到!急死了、对了,你的PIX刷3.2的固件还是原生的固件/ ?校准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乱码的情况?

网友C:
用了PIXHACK还要用減震座吗? 它已內置了IMU防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雷家的PIXhack也都出现啦、、、我等啊等啊等啊、、、快递还没到!急死了、对了,你的PIX刷3.2的固件还 ...

帖子上面写了刷的是3.2 Y6B的固件啊!没有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PIXHACK还要用減震座吗? 它已內置了IMU防震....

双重减震撒,反正减震球直接安装在中心板上的,加高一点飞控位置刚好下面那点缝隙又可以穿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 6S 6200 2.9KG还是无挂载是不是有点重啊!我的H4全挂才3.16KG 带6S1W电池

如果你的H4换成25直径2MM壁厚的管子了再多加两个电机和大脚架之后你去试试重量!况且H4根本没法和Y6的动力作比较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老大的指点,,今天重新做了加速度校正,平稳多了,平移的距离小了好多,,总算找到方向了,谢谢各位了。。。。。调教好了,我上视频,我做的是860的八轴的,电源用的是6s的,15ah的电池,,,,

网友:
xiaolin430 鍙戣〃浜

网友(2015-08-01):
大神,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