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BL45X电调的定速,具体是定多少呢?

楼主(2015-01-08):
它是定在哪个转速上?是油门50%嘛?

网友:
65%以上10秒启动定速,这电调定速不怎么样建议换V3

网友:
不建议定速啊?

网友A:
对,不定速还好飞,定速之后可能会金鱼。另外,我发现老的铂金40A定速很好用。

网友B(2015-02-23):
引用 网友A:
对,不定速还好飞,定速之后可能会金鱼。另外,我发现老的铂金40A定速很好用。

为何会金鱼么,我的亚拓电调也是,只要设置定速,马上金鱼。陀螺仪固朗的e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会金鱼么,我的亚拓电调也是,只要设置定速,马上金鱼。陀螺仪固朗的e8

转速不稳的事,桨距变化一大金鱼尾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不稳的事,桨距变化一大金鱼尾更严重。

陀螺仪感度最低,才没有金鱼,但是定速油门不能太高,65就开始逆时针快速自璇一圈定住,弹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