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 H3-3D 升级后无法识别

楼主(2015-01-08):
精灵2+H3-3D 一套 之前一直用的老版精灵2非常正常,昨天换了新版精灵2去飞了一圈,感觉直线飞行的时候云台震动很大,接到电脑上看各参数固定都是最新,但还是可以升级云台,平刷固件。升级完后提示重开主控,居然在调参软件看不见云台了,拨轮也不能俯仰,然后我我拿起飞机看,云台还可以给狗3+充电,但云台像是没有通电一样死起。我这是不是太倒霉了。技术来看看怎么回事.

再分享一个之前老板精灵2航拍冬泳的作品:

看不到点这里优酷:

网友:
正常,返厂吧,你不是第一个遇到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直接返厂。

网友:
短接两个触电,然后通电,然后刷机,搞定。

网友:
冬泳,想想都觉得颤抖

网友:
楼主,别听他们的,根本不用返厂,这是刷新错误,云台上有两个触点,用一个镊子短路,然后上电,云台指示灯变成红色,然后不要断电,直接连上调惨软件从新升级就好了。具体图片我给你找找

网友:
我昨天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按如下方法去做顺利解决。
请按照附件的图片和如下步骤执行一次,若不成功,请多试几次直到成功出现版本号。
短接这两个测试点并上电,待LED红绿一起亮后放开,要用3.6版本的phantom2调参软件升级。
步骤:
1.关机
2.拆掉相机
3.短接H3云台背部的两个点,如图
4.当两点短接后,给飞行器上电
5.在看到LED的红和绿灯闪后,取消短接
6.连接精灵到电脑,然后看到云台IMU 版本0.0.0.0,而最新为1.0.0.10,升级。
7.装上相机,然后重启精灵。完成。

网友A:
对的,楼上的操作方法是对的!这样一整,保证没有问题了!

网友:
很多人都在乱回复    返毛厂,我前几天刚遇到过,联系大疆客服解决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241&extr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楼上的操作方法是对的!这样一整,保证没有问题了!

方法可能是对的,风险也需自担。。。有手笨的,不好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可能是对的,风险也需自担。。。有手笨的,不好说啥。

我的手比较巧,谢谢大家,谢谢万能的论坛,谢谢广大模友,谢谢我的小伙伴。

网友:
好贴,我先马克,以后有问题了看

网友C:
楼主拍的不错啊,南充人?

网友:
万能的论坛

网友:
自己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拍的不错啊,南充人?

是,南充

网友:
我也是南充的,只是现在一般待绵阳,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

网友D:
你好,问问这种兴趣点环绕拍摄技术,如何练习,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问问这种兴趣点环绕拍摄技术,如何练习,谢谢指教。

慢慢练习。多飞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