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灵2.4GRFV3遥控接收机如何对频

楼主(2015-01-08):
搞了个双接收的遥控接收想把精灵一的单接收换掉,可连接到精灵哪吒M飞控上无法对频,具体是上电后按住对频键2秒后红灯闪烁,但是松开手后红灯立马停止闪烁导致无法对频。

是不是精灵一代无法使用双接收啊,一代的V2飞控没有试不知道和飞控或者主板有无关系。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对不对上频跟飞控没关系,你给接收通电,按下对拼按钮红灯闪烁,打开遥控器,绿灯就对上了。

网友A:
先打开遥控器,在按接收机对频按钮红灯闪烁,绿灯常亮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打开遥控器,在按接收机对频按钮红灯闪烁,绿灯常亮就对上了

刚才试了下新版遥控器,按住对频见是闪烁绿灯,按住2秒后红灯闪烁可以对频,看来是遥控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B:
一代的单接收天线发射机不能与二代的双天线接收板对频,你只能用二代的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代的单接收天线发射机不能与二代的双天线接收板对频,你只能用二代的发射机。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