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q系列电机q4有谁用过吗?

楼主(2015-01-08):
据说是粗线手工绕制不知道效率如何

网友A:
单股粗铜线好,还是多股细铜线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股粗铜线好,还是多股细铜线好呢?

单股粗线 散热好!  效率就不知道了。

网友:
恒力电机壁薄重量轻,以前用着还行就是据说轴承差点

网友:
Q2212 920KV在用,1420克四轴1055桨 58-60油门悬停,悬停电流16.5A,实际拉力数据比公布的小电流却大

网友:
当然粗线好了  散热快  效率不好说

网友B:
电阻细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细的小

我咋记得高中时学的  同样的材料   横截面大的线电阻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咋记得高中时学的  同样的材料   横截面大的线电阻小啊。

我说的是很多细线并联和粗线横截面积相同时,由于趋肤效应,电阻更小。你看那些好的电线都是很多根很细的线组成的

网友:
我用Q4确实不错,以前用4822,现在用Q4,航时提高2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