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5-01-08):
求教!本人的650四轴,哪吒控LITE、朗宇3508、好盈铂金30A,现在是起飞正常,油门中位会突然掉高然后突然上升如此反复,感度已经反复调过。还是出现,求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检查遥控器摇杆电位器

网友B:
如果反复发生,这现象很接近气压计受干扰,飞控要挪挪位置或检查机架震动问题;
另y一种情况,电调响应跟不上,铂金应该不至于,是不是改了参数?

楼主:
先谢谢了,飞控应该不需要减震吧,电调没有改过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遥控器摇杆电位器

新的天地飞9通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反复发生,这现象很接近气压计受干扰,飞控要挪挪位置或检查机架震动问题;
另y一种情况,电调响应跟 ...

想问一下前辈,气压计是受到震动还是电磁的干扰会影响。

网友B:
不是前辈,
按说naza不会有气压计干扰(外露直接受气流光线)
机架震动或许比较可能,
上面的是考虑你说调参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下,配置情况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前辈,
按说naza不会有气压计干扰(外露直接受气流光线)
机架震动或许比较可能,

加云台2100克左右

网友:
650四轴,哪吒控LITE、朗宇3508、好盈铂金30A
这偏重了,反应不上,
改6S,4008,15桨,其余不必动。
航程时间也会变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