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涵道重心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5-01-08):
看图,这飞机重心在哪个位置??4S配置,改的70涵道。。。

网友:
后轮前一寸

网友:
苏 35 亮了

网友A:
不会传图 大概在背上黑色方块后面那个格子中间   和楼上说的差不多地方

网友B:
很漂亮的机机,标准三角

网友C:
飞机哪买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传图 大概在背上黑色方块后面那个格子中间   和楼上说的差不多地方

现在放4S3300的电池重心刚好在那个背部长方形洞那里。。还要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的机机,标准三角

阵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哪买的?求链接

法国阵风,当然是在法国买的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放4S3300的电池重心刚好在那个背部长方形洞那里。。还要后吗

这个地方,稍微向前一点可以,这种机头重一点点好飞,你要放黑色方块那里就不行了,头太重

网友D:
既然楼主知道重心在背部长方形洞那里附近,为嘛还要问呢?

网友E:
64台风,不是绝版了吗?哪里搞的?我去年炸过一架,超级好飞,但就是升降舵效比较差

网友F:
好漂亮的机机!边上那架是SU27吧?更漂亮!

网友:
飞烂过几架这机 非常轻 改了矢量动力超强 调好了比KT机还好飞  重心在第二格子的中间 如果不嫌机子难看 直接把前面的塑料进气口卸掉 那货重几十克

网友G:
你标的黄格子再往前 2--3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稍微向前一点可以,这种机头重一点点好飞,你要放黑色方块那里就不行了,头太重

好的,学习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标的黄格子再往前 2--3CM

好的,我先飞了了再看看,改的70涵道,损失好多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漂亮的机机!边上那架是SU27吧?更漂亮!

谢谢~是苏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楼主知道重心在背部长方形洞那里附近,为嘛还要问呢?

是不太确定呢,第一次整三角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台风,不是绝版了吗?哪里搞的?我去年炸过一架,超级好飞,但就是升降舵效比较差

好久的了,朋友给的,一直在他家吃灰现在是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