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用3S锂电供电,可以不用减压模块么??请了解的朋友说一下

楼主(2015-01-08):
天地飞9用3S锂电供电,可以不用减压模块么??请了解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小心烧了呀,电压高

网友A:
您好
可以不使用 最好是要用
使用降压器是为了保护锂电池的,摇控器的报警电压是10V以下。
如果没有降压器等摇控器低电压报警锂电池就过放了,锂电池常常这样使用时间久了电池会坏也可能会烧坏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以不使用 最好是要用
使用降压器是为了保护锂电池的,摇控器的报警电压是10V以下。

买电池时没买降压模块,锂电不充满挂控上用?能防止电压过高烧控么?

网友A:
不是因为电压过放高烧,11.1V 3S 锂电池  电压不高的可以用

网友B:
控中的低压告警值是针对镍氢电池设计,相对于锂电池是过放。不用降压没有任何问题。测试过电压从10V到13V,电流一直在210MA以下(额定范围内,具体多少忘了),才确定把降压用的那个玩意儿去掉,另外降压那玩意儿就是二极管,属于低端货。

网友:
不用的话你就要注意电池电量,我的一块新锂电就是没用降压线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中的低压告警值是针对镍氢电池设计,相对于锂电池是过放。不用降压没有任何问题。测试过电压从10V到13V, ...

3S锂电充满了挂天九上用是不会烧控的?只要注意不要过放  以免损害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电压过放高烧,11.1V 3S 锂电池  电压不高的可以用

那你说的锂电过放了,是电池坏吧?控还会烧?

网友:
不用降压线对控没有影响,但控低电压报警的时候电池已经过放了,不用降压线要注意观察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的锂电过放了,是电池坏吧?控还会烧?

好好看.认真理解一下.不用降压线不会烧控.但会坏电池.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坛友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以不使用 最好是要用
使用降压器是为了保护锂电池的,摇控器的报警电压是10V以下。

为什么天地飞不把遥控器的报警电压设定在11V呢?

网友C:
有可能烧控,高频头长时间超压工作,发射也大,增加不稳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烧控,高频头长时间超压工作,发射也大,增加不稳定因素

人家天地飞的人都说了直接用3s对锂电没影响,只是可能你发现电压低报警锂电池已经过放了,换句话说降压线是保护电池的

网友D:
如此,为何不把控的电压设定好一点呢?如此的不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为何不把控的电压设定好一点呢?如此的不人性化!

因为天地飞的控太老了,多年前的设计,现在的控可以设定报警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