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师用过12dbi平板天线 请教测试效果

楼主(2015-01-08):
有那位大师用过12dbi平板天线 请教测试效果(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斑竹留)
据说这个天线的距离和14dBi相当,但是角度限制确远远比14dBi小,可以和三叶天线相媲美接近全向 求真相

网友A:
现在的商家“艺高人胆大”,没有一点专用知识,什么牛都敢吹,什么频率、功率都敢上,什么参数都敢标。曾在深圳的柜台,见一商家演示2W的2.4G图像传输设备,几个人竟然围坐在旁打牌,问其知晓大功率微波对人体的伤害?都说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无害,真可谓“无知无畏”!高增益天线的原理是什么?坛中不少爱好者已经讨论很久了,这里不再累述了。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B:
怎么感觉有点像把14DB的切了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有点像把14DB的切了一半

真相其实是56DB的天线,切完剩下了四分之一而已

网友C:
专业技术搞不清楚,但用400mw图传5DB平板发射这种接收对尾500多米稳定无屏闪,对头回飞有屏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技术搞不清楚,但用400mw图传5DB平板发射这种接收对尾500多米稳定无屏闪,对头回飞有屏闪

厉害啊

网友:
12月28号参加阿克苏本地模友聚会,我的飞300米稳定无屏闪,朋友用鹰眼锐视方的14DB接收有屏闪,把我的换上立马稳定,估计400mw对尾稳定800无问题,再远还没敢飞,冬天电池性能不够

网友D:
没看到图片,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长方形状的那一款,我在用,效果不错。不过得看你的电磁环境、发射机功率,接收机灵敏度多种情况,试过远距离飞行,2W发射,2dbi的棍子天线,接收是鹰眼锐视,两个那个平板天线,高度无柏咪,距离八钱咪(论坛有规定不说说多远),不过此时方向性很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图片,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长方形状的那一款,我在用,效果不错。不过得看你的电磁环境、发射机功 ...

你好 交个朋友 我Q 345932179 (ZX7)
我发你图片 我也喜欢做远距离飞行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图片,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长方形状的那一款,我在用,效果不错。不过得看你的电磁环境、发射机功 ...

你好 你说的 无柏咪,距离八钱咪 是多轴还是固定翼啊 有这么远啊 遥控有增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的 无柏咪,距离八钱咪 是多轴还是固定翼啊 有这么远啊 遥控有增程吗?

好小子1720固定翼,某糕牌4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1720固定翼,某糕牌433!

难怪这么远 厉害 我看你发射用棒子2DB天线 您觉得发射用棒子和3叶天线 那个更好!?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怪这么远 厉害 我看你发射用棒子2DB天线 您觉得发射用棒子和3叶天线 那个更好!?谢谢 ...

远航棒子天线,三叶草适合近距离,死角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航棒子天线,三叶草适合近距离,死角少!

麻烦再问下 做远距离飞行棒子天线水平安装好还是垂直安装比较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商家“艺高人胆大”,没有一点专用知识,什么牛都敢吹,什么频率、功率都敢上,什么参数都敢标。曾在 ...

发射不能太大功率, 接收用高增益天线对人体无害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下 做远距离飞行棒子天线水平安装好还是垂直安装比较好!?谢谢

棒子天线垂直于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射不能太大功率, 接收用高增益天线对人体无害的吧?

接收端因为没有大的辐射(本机振荡还是会有很低的辐射),高增益天线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棒子天线垂直于地面

原理我不讨论了,还是斜着一定装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理我不讨论了,还是斜着一定装较好。

怎么斜最好,接收是平板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斜最好,接收是平板的情况下?
我指的是飞机发射端的棒状天线倾斜点好。也可以装在飞机的尾部突出了水平放置,直接把发射机装在尾部;或者把天线装在垂直尾翼上方。但不要加长外接电缆。接收机端天线要注意保持与发射天线一样的极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