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调试。起飞向左倾,右边电机明显转得快些,怎么破

楼主(2015-01-08):
如视频所示,推油门可见,右边的两个明显转得猛一些。向左倾,升到空中也是一直向左飘,难道是重心问题?但是起飞就这么不平衡呢,这两个电机怎么转得那么快???

网友A: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校准飞控水平,检查遥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校准飞控水平,检查遥控设置

电调油门行程校了,机机水平知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油门行程校了,机机水平知怎么调

什么控,大僵的试试在软件上校准IM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大僵的试试在软件上校准IMU

naza lite.这个校准一次还是每次都得校准呢?

网友C:
校准一次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一次就可以啊

好,我试试

网友:
油门行程没校准好吧

楼主:
校了IMU后确实稳了,谢谢,有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下飞稳了

网友:
小福freex校准飞机水平方法

1. 美国控:将飞机置于平地,左摇杆打左上,红灯灭再亮起后松开;

2. 日本控:将飞机置于平地,左摇杆打左,右摇杆推上,红灯灭再亮起后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