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传 小改一下。闲的慌。

楼主(2015-01-08):
估计大家没看明白。
这玩意用了1年多。输入电压是12V,但机机是6S电压 得DC-DC降压才能用。DC模块和这图传发热都巨大【真担心哪天冒烟 归西了】
这两天闲的慌,在万能的淘宝上买来DC-DC板子   直接放里面,利用图传的铝壳子散热。

DC-DC板子4.8元   这铝盒子  4.8W。  黑得不是一般的黑。

铝盒子 功率200MW。带宽2MHZ。3公里左右图像流畅(清晰度始终不变,。好像数字的都这样)4公里有少许卡顿,5公里以上画面就时常定格了。

网友:
没看出来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
这做工啊.....

网友:
做工是狂野派的

网友:
哪家的数字图传?

网友A:
600MHz段的图传?

网友:
这个小 有大的  能传10多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MHz段的图传?

这个频率有问题吗?

同时回复上面的;
这做工是不咋地,但还算是坚固(够用)。曾经从百来米高自由落体下来,4轴只剩渣 这铝盒子也完好。
唯一纠结的就是这东西的高频部分,完全是手工焊接。而且焊接的手工奇差,谁便找个电子爱好者焊接都比这强。是不是高频的板子都这样?这个要请懂的来解惑一下。

铝盒子厂家 是KWT。这里不能说名字,避免广告嫌疑。其实有心人可以根据型号就能找到是哪家厂生产的。

网友B:
接收是啥样的呢,这个图传的接收模块和显示是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楼主能贴出来瞧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是啥样的呢,这个图传的接收模块和显示是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楼主能贴出来瞧瞧不

接收机 长相如图。 优点:装B  ok   缺点:死沉死沉的,重。

网友:
真的是神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 长相如图。 优点:装B  ok   缺点:死沉死沉的,重。

这个确实太大了,发射机看起来蛮大了,应该也蛮重,一般的飞机还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太大了,发射机看起来蛮大了,应该也蛮重,一般的飞机还飞不了

发射机很小   重量80克。比模拟图传没重多少,一般的飞机飞得了

网友:
这价格比DJI的还贵

网友:
好强大的接收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频率有问题吗?

这个频段的图传大都是广播电视用,爱好者私下用没人查出问题不大,但重大活动期间别用,一旦查出,问题上纲上线后果你懂的。
从设备的外形上看,这个已经属于专业机水准了,铝壳,抗震动(摔)、散热等比起爱好者的业余设备好的多;别看高频部分是手工焊接的,高频这部分都是这样,只不过哪些1.2G、2.4G、5.8G的业余机用铁皮壳包裹起来了,你看不见而已。再提醒一下,高频部分不要多拆,频繁的拆卸,可能造成分布参数变换,影响高频部分参数,厂家通常在盖上盖以后,还要进行微调一下。
因为是低频段(相对1.2G以上)图传,无线传输特性和天线、电缆等相对好处理,所以,传输距离要远于哪些1.2G以上的图传。如果让我选择,我首选这个频段图传,更不说是数字式图传,带宽窄,效率高。
再有,这个接收机是真正的专业机,不要用业余的眼光看,全部铝壳结构,抗摔打、温度系数高、频率温度度高、图传的质量高......,广播电视的要求跟业余只要看到图像不一样,它们还讲究彩色图像的相位失真(彩色电视专门术语)。这个系统的造价不低吧?方便把你的天线、馈线已经实际使用中架设的照片给我看看,可以帮你解决一下传输距离问题。别怪厂家生产发射机功率低,它本是摄像机到录像端的短距离传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段的图传大都是广播电视用,爱好者私下用没人查出问题不大,但重大活动期间别用,一旦查出,问题上 ...

看来这小5万没白花,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听你这么一说,赶紧跑去从床底下拉出来看看,把灰尘搽搽干净。接收机端 厂家配的健博通天线和有源放大器。出去玩就把天线放车顶上。
天空端 配了2种天线。如图。上面说的传输距离都是用的白色天线。但是嫌他长了些。你有更好的推荐没有。

那个黑盒子是12年买的号称是以色列产的 “图丽” 数字图传,买回来试了一下,图像在480格式下很流畅距离也不错。但本人手欠 喜欢拆东西。这一拆不要紧;看到内部傻那个晕咯。完全是作坊的产品,一点不专业。以色列人造的东西和天C的山寨完全不能比。【看好山寨】。问了卖家,人家说技术先--------------。(其实就是采用的网桥架构传输)。放在 小金星  练习机上玩过几次。然就在柜子里趟着,直到刚才拉出拍了2张照片。

网友C(2015-02-11):
这个微波图传不错,没米买不起

网友D:
楼主才是真正的土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