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遥控器使用无线模拟器(字图详细介绍操作过程)!

楼主(2015-01-08):
Graupner 遥控器使用无线模拟器(字图详细介绍操作过程)!

一、先准备以下东西。
1.一条10CM左右的线材.

2.GR-12、GR-16L和GR-24L(三款接收器都可以使用)。

二、加密狗

1.加密狗拆开,在壳子上面钻个洞走线。

2.加密狗上面焊线。

完成焊接

三、遥控器的设定。(MZ-24)

1.遥控器设定只需像平时新建一个模拟器即可(直升机模式把DV1要关掉,固定翼模式没有)。

选择 BASE 进入子菜单SH set里面。

默认是打开的。

关掉DV1即可。

2.绑定完成接收机。

选择 FUNCTION 进入子菜单 Telemetry。

选择 SETTING & DATA VIEW 。

选择 ENT 翻页至此页,点击 EDC INC 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 选项,然后SET确认,点击 EDC INC选择所需的选项。
(把默认的 CH OUT TYPE:SAME 改成 CH OUT TYPE:SUMO 06 /08/12)

GR-12

GR-16L

GR-24L

以上接收机设定完成,可以连接USB练习了!

附图:

PhoenixRC模拟器

G6.5模拟器

网友:
实用的功能贴,顶起

网友:
别的遥控器可以这样做啊

网友:
赞一下,必须精华

网友:
这个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顶 大力地顶 好东西 可以摆脱线的束缚了

网友:
今晚就搞

网友A:
选择 ENT 翻页至此页,点击 EDC INC 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 选项,然后SET确认,点击 EDC INC选择所需的选项。
(把默认的 CH OUT TYPE:SAME 改成 CH OUT TYPE:SUMO 06 /08/12)

后面的 06  08  12  都可以自定义的  不一定最后一个~~~

网友:
其它的遥控器能用这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 ENT 翻页至此页,点击 EDC INC 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 选项,然后SET确认,点击 EDC INC选择所 ...

是接收器通道!

网友:
随意定义个  接受机上有的通道都可以

网友:
好赞呀!!!!好赞呀!!!!好赞呀!!!!

网友:
futaba的可以吗?可惜我只有一个接受,还要花400元买个6203

网友:
不知道其他控怎么样啊!出点标准件多好!谢谢分享

网友(2015-04-10):
其实就是ppm连接

网友:
如果按照普通接收机接线模式。CH OUT TYPE:后面应该是哪种接收机模式?

网友(2015-06-02):
嘿嘿,阉割版的12L做不了

网友B(2015-08-20):
这个其他接收也可以把

网友:
gr12l可以吗

楼主:
不可以,GR-12 GR-16L GR-24L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他接收也可以把

其它接收器应该不一定全部可以!

网友:
好贴  但是我还是想用有线的  理由不想再买接收   省钱    谁知道哪里有教程啊

网友(2015-10-08):
受益了,不愧是精华帖

网友:
futaba可以不

网友(2016-02-01):
G4能用么

网友C(2016-04-15):
选择 ENT 翻页至此页,点击 EDC INC 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 选项,然后SET确认,点击 EDC INC选择所需的选项。
(把默认的 CH OUT TYPE:SAME 改成 CH OUT TYPE:SUMO 06 /08/12)

这一步抓瞎了,GR-24的接收,楼主能再详细赐教下吗?我找不到“EDC INC 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 选项”

这一步搞定了!但是又有新问题了,在凤凰里面提示找不到遥控器。。。怎么破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学习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 ENT 翻页至此页,点击 EDC INC 移动左边的箭头至CH OUT TYPE 选项,然后SET确认,点击 EDC INC选择所 ...

如果你使用的是MZ -24就在回传菜单右手边,如果是MX系列或者MC系列遥控器直接按右手边的上下健来移动箭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是MZ -24就在回传菜单右手边,如果是MX系列或者MC系列遥控器直接按右手边的上下健来移动箭头 ...

早就用上啦,谢谢

网友:
请教楼主,入手了MZ-12,怎样设置和连接模似器啊?请楼主示下……

网友D:
MZ-12连接模似器设置问题已自己解决,下步入MZ-18按楼主方法试试。

网友E(2016-07-24):
好帖,技术贴好帖,技术贴好帖,技术贴好帖,技术贴好帖,技术贴好帖,技术贴

网友F(2019-10-21):
g7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