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搞不懂了,求模友帮分析,minix

楼主(2015-01-08):
头一批预定的minix,到手后装机测试,dj450机架,tm2213电机套装无脚架和负载,3s5200的电池(原来精灵用的那种),校准起飞测试各种动作返航无问题,但是电池报警落地后,换电池或插拔电源后问题来了,经常性的变成黄灯快闪(说明书是弱磁干扰),场地换了几个,这时你再校准是不成的,表现为校准正确,绿灯常亮后,需要断电再给飞控上电,还是黄灯快闪,这时插上电脑连接调参软件表现为此磁盘需要格式化,格式化之后从新刷固件,校准后又可以正常飞行(我的电脑换过数据线换过操作系统换过杀毒软件关闭),不过再换电池又出现这个问题,飞控已经返厂,但是经过检测一直又没出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xa的售后维修人员一遍一遍的测试录像非常负责),我就搞不明白了到底哪里出现的问题,我在北 京难道是温度低的缘故?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头都大了也想不明白了,我还能换啥!!!!!!

网友A:
我也搞不懂,我也是头一批,每次快闪我就校准下,实在不行飞起来吧,飞高点就行了,要是还不行,那就姿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我也是头一批,每次快闪我就校准下,实在不行飞起来吧,飞高点就行了,要是还不行,那就姿态飞 ...

这玩意主要是麻烦啊,还是要找出原因才好,不然飞着不踏实啊

网友:
我的出现过一次,就是GPS太低了,加高GPS再没出现过。其实不要太依赖GPS。。。

楼主:
我的是黄灯闪烁之后不能校准了,必须格式化之后才成

网友:
坐等更新固件

楼主:
现在售后说飞控测试没有问题,确实也给我发视频了,没出现过我说的问题,但是我也有视频发过去的,我的飞控确确实实存在问题,但是现在又给不出飞控在我这里出现问题的原因,咋办啊

网友:
mini飞控校准后要重启,可是重启后led灯就不亮了,要等一个小时后在供电就亮了。

网友:
我是换姿态起飞的

楼主:
姿态起飞再切gps?我的姿态也能飞,单切换后还是黄灯闪啊,这时失控保护肯定不起作用吧

网友:
就没有知道的吗

楼主:
售后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我的空中抽风,在室内调的好好的,一到外场各州抽!估计低温受不了。。。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空中抽风,在室内调的好好的,一到外场各州抽!估计低温受不了。。。吓死了!

呵呵我的也没搞好呢他们

网友C:
我也是黄灯 快闪
刚新装好的 H4-680    户外8星的条件下   分别做完电子罗盘 遥控中立点 反舵 三个校准
就发现黄灯快闪

黄灯快闪时   不能gps 解锁起动电机 黄灯快闪意思受到弱磁干扰

请教  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
加高gps,试试,还不成就插电脑上看看,如果需要格式化您就跟我一样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黄灯 快闪
刚新装好的 H4-680    户外8星的条件下   分别做完电子罗盘 遥控中立点 反舵  ...

或者换个场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