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1-08):
头一批预定的minix,到手后装机测试,dj450机架,tm2213电机套装无脚架和负载,3s5200的电池(原来精灵用的那种),校准起飞测试各种动作返航无问题,但是电池报警落地后,换电池或插拔电源后问题来了,经常性的变成黄灯快闪(说明书是弱磁干扰),场地换了几个,这时你再校准是不成的,表现为校准正确,绿灯常亮后,需要断电再给飞控上电,还是黄灯快闪,这时插上电脑连接调参软件表现为此磁盘需要格式化,格式化之后从新刷固件,校准后又可以正常飞行(我的电脑换过数据线换过操作系统换过杀毒软件关闭),不过再换电池又出现这个问题,飞控已经返厂,但是经过检测一直又没出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xa的售后维修人员一遍一遍的测试录像非常负责),我就搞不明白了到底哪里出现的问题,我在北 京难道是温度低的缘故?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头都大了也想不明白了,我还能换啥!!!!!!

网友A:
换人         到开阔点的地方试试    我的就是在家的阳台也能搞几颗星啊

网友B:
换个电机排查下试试,同样用的是TM2213电机 gps还架高10cm 总是黄灯 总是要格式化 ,这个电机磁性很强 。我的也已经发售后了 最好给他们反馈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让其解决

楼主:
您的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排查下试试,同样用的是TM2213电机 gps还架高10cm 总是黄灯 总是要格式化 ,这个电机磁性很强  ...

跟电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人         到开阔点的地方试试    我的就是在家的阳台也能搞几颗星啊

已经换了n个场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电机有关系?

我用的450 的架子,我看有用着电机装小x8的450轴距,大疆v2飞控,飞着也没出现过这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排查下试试,同样用的是TM2213电机 gps还架高10cm 总是黄灯 总是要格式化 ,这个电机磁性很强  ...

逛逛论坛就偶遇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逛逛论坛就偶遇你了。。。。。。。

你的也是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机排查下试试,同样用的是TM2213电机 gps还架高10cm 总是黄灯 总是要格式化 ,这个电机磁性很强  ...

您有 qq吗,可以联系一下我,我的qq918125201

网友D:
同样情况,习惯了,你把飞机拿开换个位置就好啦,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关控他不会回来.就悬停在哪里自己往一个方向慢慢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情况,习惯了,你把飞机拿开换个位置就好啦,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关控他不会回来.就悬停在哪里自己往一 ...

我的试过关控会返航的,就是换地也不成还是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