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2 FPV和gopro录像应该选PAL还是NTSC?

楼主(2015-01-08):
之前用的NTSC,后来改成PAL发现,不仅拍摄视频的帧数下降了,看显示屏的画面也出现了掉帧的现象,就是画面动起来一格一格的。到底应该选哪一种制式呢?NTSC的30帧和PAL的25帧我们实际浏览视频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吗?

网友:
我也想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国电视播出是P制式,也就是25帧一秒。
“看显示屏的画面也出现了掉帧的现象,就是画面动起来一格一格的”这是在电脑上播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国电视播出是P制式,也就是25帧一秒。
“看显示屏的画面也出现了掉帧的现象,就是画面动起来一格一格的 ...

在显示屏上实时观看,感觉比ntsc模式下卡,难道是我心理作用?

网友:
其实我国的高清电视标准是1080 50i,是隔行扫描的,而25p是逐行扫描的。

网友:
如果打算电视播出就选PAL,否则随便。50i的扫描方式比25p的优点就是运动画面更流畅,但缺点是压缩效率低,单帧截图没有逐行扫描清晰。

网友:
果断N制式

网友B:
你人在国内不用PAL难道还想用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人在国内不用PAL难道还想用别的么?

但是选择PAL模式,显示屏PFV明显有帧数不够的现象,转向都觉得屏幕有点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11-24):
你好,请教您个问题。我刚入手了一台gopro hero4,也有av输出线,要想实现fpv的话,相机端只需要设置录制模式,开始摄像,就能够实时传输?不需要特定的其他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人在国内不用PAL难道还想用别的么?

这个制式是针对闭路电视而言的  电脑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C(2016-05-31):
兄弟,别怪我挖坟啊

老板让我找找有没有直接把无人机拍摄的画面直播到PAL电视上的方法,能给点儿信息不,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别怪我挖坟啊

老板让我找找有没有直接把无人机拍摄的画面直播到PAL电视上的方法,能 ...

简单啊,用精灵遥控改装HDMI模块,或者直接用悟
视频选 PAL制式,然后遥控器直接输出HDMI了,扯根HDMI线就行了,注意一头是标准HDMI,一头是MINI 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