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五轴断浆测试

楼主(2015-01-08):
谁说的NAZA  不能少一根桨啊    有视频有真相   自己测试的

网友A:
搞个四轴少一根桨试试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四轴少一根桨试试才好

四轴少两根可以

网友:
期待看到4根少2根的视频

网友B:
这个要看了,你这是少了一根桨起飞的,飞控早有准备。如果空中突然射桨,不知飞控能否在极短时间内及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了,你这是少了一根桨起飞的,飞控早有准备。如果空中突然射桨,不知飞控能否在极短时间内及时调整 ...

可以的  射过一次了

网友C:
lite 固件?需要升级成V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te 固件?需要升级成V2吗?

lite 固件   没有升级

网友D:
负载时前提  当负载超过 相邻两电机的额外动力    管你什么飞控  通通完蛋

目测飞控压根不知道少了一个浆   人家只是觉得两边边同样动力一边下沉  而自动提高动力而已

TED上 四轴断两浆  依然可以操控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断浆保护   断浆之后整体算法完全改变了   不过TED那个挂上负载目测一样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时前提  当负载超过 相邻两电机的额外动力    管你什么飞控  通通完蛋

目测飞控压根不知道少了一个 ...

说得对   多轴肯定是要大于负载才可以的   但是TED的完全不同好么    人家那个不只是控制系统   主要是突出的传感器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   多轴肯定是要大于负载才可以的   但是TED的完全不同好么    人家那个不只是控制系统   主要是突 ...

人家控制系统也是牛X 的    四轴断俩    然后维持高速自旋  关键依然可以操控。。

当然和人家室内定位系统协助也是分不开的

网友E:
前提要动力富余足够,

网友A:
四轴对角失掉二桨还可以高速自旋待救若前或後失掉二桨,神仙也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对角失掉二桨还可以高速自旋待救若前或後失掉二桨,神仙也救不了

正解  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提要动力富余足够,

是啊是啊   所以多一点动力  少一点负载还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网友F:
LITE都能升级V2了,V2里面明确说明有断桨保护,LITE估计也有,但是不说,说了谁还去买V2?那赚鸟的钱?

网友G:
亲,要看机子重量负载,动力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TE都能升级V2了,V2里面明确说明有断桨保护,LITE估计也有,但是不说,说了谁还去买V2?那赚鸟的钱?

哈哈   商家就是这样额   里面完全一样的硬件 程序不一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亲,要看机子重量负载,动力大小的。

恩恩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