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DEVO7E供电电路2S锂电福音

楼主(2015-01-08):
     全能小机控devo7e的好处就不说了,刷了G大固件后用来飞super cp和 ultra micro P-51, 以前用干电池和镍氢电池供电,干电池换起有成本,镍氢电池由于电压比干电池低,用不了几下就低电压报警了,还不如南孚干电池耐用。     于是买了一块2S 2200mah的锂电池,按道理这锂电池满电电压有8.4V其容量为8.4*2200mah=18.48Wh(一小时放能18.48瓦特), 而爱老婆高能版镍氢电池满电电压1.4*4=5.6V,其容量为5.6*2500mah=14Wh——当然这里没有考虑放电区间的问题,而只是对标称容量的简单计算。但总的来说2S锂电比镍氢容量更大,但实际使用时间反而更低了,特别是刷固件pojie功率后,电流消耗增大,最多飞个3,4次电池就放电到7.4V,只能又充电,比原厂固件的使用时间又要低些。

     道理很简单,DEVO7E是使用线性稳压IC (LDO)供电,8.4V电池电压经过LDO的降压到3.3V工作电压,其转换效率只有3.3/8.4=39.3%,而镍氢电池5.6V转换到3.3V,其转换效率有3.3/5.6=58.9%比锂电池好一些。这是线性稳压的特性决定,大量的能源白白浪费在了供电电路上,改进的方法就只有增加一个小型开关电源模块,以前也看到论坛上有人用开关电源模块改进,但改进程度较低,且电压检测部分还存在问题,而经过摸索和集合其他大神改供电电路的经验,我的方案是用开关电源模块将8.4V的电压转换为4V,其转换效率应该能达到90%左右,再用性能较高的低压差LDO将4V转换为3.3V的工作电压,这样将大大提高电池的续航时间。
      选用的LDO为SPX3940-3.3,淘宝3块钱一片,其最低的压差可以达到280mV,也就是说其输入端只要达到3.6V就可以稳定的给电路提供3.3V的工作电压,并且供电电流最大能到1A,比起原厂的两个LDO性能大大提高,也解决了pojie功率后原厂LDO给高频头供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先改LDO,再加装开关电源模块,最后还要实现系统能够正确的显示电池的电压,而不是显示降压后的4V电压,避免电池过放。

为了说得清楚,先简述一下DEVO7E的供电电路,如图片,电池电压首先经过二极管D1达到开关PMOS管M1,在关机状态下M1的输入端即源极是有电压的,而此时M1关闭,其输出端即右边的漏极没有电压,遥控器开关打开后M1右边的启动电路将M1打开,M1输出电压给LDO1和LDO2,LDO1产生3.3V的单片机工作电压VDD1,而LDO2产生3.3V工作电压给高频头,开关关闭后M1也关闭,从而使系统断电。因此,为了使开关电源模块开机时工作,而关机时不上电,添加该模块只能在M1的漏极和其下面的焊盘之间,而不是在电池和主板之间。

图1

图1

楼主:
如图,先用美工刀把M1右端的漏极和其下面的焊盘之间的连线隔断,隔深一点,宽一点,M1右端接一线,图上是红线,下面的焊盘接棕线。拆除LDO1,下面的电解电容也很碍事,先拆了再说,充电电路的大二极管也拆掉,为新的LDO腾地方。
淘宝上买的6块钱一片的可调输出式开关电源模块用3M双面胶粘在主板的下方,只有这里位置比较好,这时候就需要拆除遥控器后盖上的充电电路板了,不然加上电源模块后盖子会合不上,使用2S锂电池,毕竟充电电路也就没用了,电源模块的地用粗黑线和主板的地接在一起。
拆除充电电路板后将电池的2pin线和插主板的3P接头接在一起,热缩管包好。

网友:
这个必须顶,有大点的图吗?局部放大点就好了。顶。

楼主:
将3940的左端和右端向上瓣弯,散热地也向上瓣,中间的地不动,左为输入,右为输出,这样把芯片反扣后刚好可以焊在主板上,不需要加跳线,其散热片刚好焊在拆掉的二极管的散热焊盘上,而输入和输出端焊在原来的LDO1的输入和输出的退偶贴片电容上,图上把两个退偶电容已经挡住了。
LDO1下面的两个焊盘用导线短路,这样输出电压才能送到VDD1,原电解电容焊盘的正极接到无用的充电电路25V 220uf的大电容上,图上的3904的地还没有接地,也用跳线连上主板地。
当然不喜欢堆焊的也可以把3940正过来焊接跳线。
红线和棕线分别接电源模块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
辛苦了,坐等更新完毕。。。。

楼主:
另外一片3940也如法炮制,焊接在D2的位置,其D2的右端是M1出来的电池电压(现在已经是电源模块输出的4V 电压),左端接在LDO2的输入端上,拆掉D2和翻转后的3904接在一起,按道理,D2可以拆除,但我想原厂有这个二极管还是有他的道理,可以增加单片机和高频头电源之间的隔离度,避免相互干扰,所以就没有去除,有这个二极管会增加0.3V的压降,4V的电压,变成3.7V,再经过3940稳压成3.3V,没有问题。
拆掉LDO2,将其左右的输入和输出端也短接。
这个简单,以前有人的改装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哎不想折腾  还是老老实实用我的14sg

网友:
表示不想折腾

楼主:
用万用表检查好各个焊接点有没有短路什么的就可以开机了,开机前一定检查下各个电源端到地的电阻,短路就麻烦了,烧过一次单片机,返厂维修的惨痛经历。开机后调整电源模板的可调电阻,将输出电压控制在4V左右,如果去掉D2,还可以调得更低,只是意义不大了。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这个时候电源的效率是提高了,但遥控器显示的是4V左右的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而不是电池的电压,如果看不到电池的电压,容易使锂电过放,必须找到电池电压采样电路,翻了deviation的网站其对DEVO7E的介绍并且到处用万用表试,终于找到了。
这个采样电路不在单片机附近,而是在高频头的右边,两个电阻一个47K,一个75k,简单的分压采样电路,将4V电压分压采样后再通过一个10K电阻输送到stm32单片机的第3pin,75K电阻的下端就是这个电压,以前是M1的输出电压,现在是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其还连接了液晶屏背光和震动电机的电源,改造也简单,将75K的电阻下端断开,用跳线(图上是黄线)接到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端,这下再开机,遥控器就显示的是电池电压了,图上显示电池电压7.94V,和实际测量差不多。
自此,对2S锂电的电源电路改造已经接近完美了。8.4V到4V,90%效率,4V到3.3V,82.5%的效率,提高遥控器续航时间能接近一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不想折腾  还是老老实实用我的14sg

呵呵,DIY除了给没有高档装备的穷人指条路,最主要还是一种折腾玩法,提高的性能不重要,成功验证了自己想法的结果才是最开心的,也是一种玩法吧。

网友B:
支持DIY! 但计算Wh时电压请取标称值3.7V *2=7.4V,除非你的电池能始终保持4.2V。

楼主:
改造后的总图,略丑,当然以前的帖子也有人提到了,电源模块的可变电阻不稳定,要提高系统稳定性,要把可变电阻换为合适值的固定电阻,我这里就没有去实施了,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DIY! 但计算Wh时电压请取标称值3.7V *2=7.4V,除非你的电池能始终保持4.2V。

对的,谢谢提醒,确实不严谨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1s呢?我用2块2200ma电池并成4400ma的,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支持折腾,但是也要考虑可靠性!我建议直接用2S磷酸铁锂电池会有好的效果。另外聚合锂离子电池做控电最大的弊端是不能满电保存--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1s呢?我用2块2200ma电池并成4400ma的,充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了。

这个倒是没试过,1S满电只有4.2V,供电能供上么,特别是改了高频头功率之后,经过二极管的压降只有3V多了,再到高频头的LDO,输出3.3V很难啊,飞固定翼要保证遥控距离,高频头的供电得满足才行啊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精神上支持折腾,行动上,还是免了。

网友:
小电流放电可以放到3.0单片报警。动力电才按照3.7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