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小机动力

楼主(2015-01-08):
现在很多小机动力上1806 2204

某宇 有款2207 KV2100 或 KV2700 不知用在QAV250上怎么样  6045或6030浆,大家给意见

网友:
路过的,正有意入250小鸡鸡的,飘过

网友:
动力过剩  缩短飞行时间

网友:
可以,适合280到300轴距,250就免了吧,280到300轴距的可上3300mah电池。续航还可以。灵活抗风。但效率低。

楼主:
3楼一句话点醒 适合的是最好的 还是乖乖2204KV2300吧

网友A:
1806足够了,关键机架要买的好,重量轻强度大,其他设备重量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06足够了,关键机架要买的好,重量轻强度大,其他设备重量都差不多

翻翻跟头,就知道1806够不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翻翻跟头,就知道1806够不够用了

1806和2204装机之后可以相差50g。
这对于一个起飞不到500g的小机是什么意义想想就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翻翻跟头,就知道1806够不够用了

追求不一样,拿来穿越用不了翻跟头。。重量轻,飞机灵活,用同样大小的电池留空时间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求不一样,拿来穿越用不了翻跟头。。重量轻,飞机灵活,用同样大小的电池留空时间也长。

穿越中如果没有翻跟头镜头还是有些遗憾
另外高速过弯动力弱会飘出去很远、、、、、、
休闲飘飘飞的话没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06和2204装机之后可以相差50g。
这对于一个起飞不到500g的小机是什么意义想想就知道。。

我发现穿越全套很难控制在500g内,除非小电池,小电机,我的飞机改了很多次,终于可以2200电池2204电机500g起飞了

网友D:
2204电配6045桨带1800电,全设备控制在500~550g是个蛮不错的搭配,飞8~10分钟。太轻太灵活也不抗风(毕竟不可能每次起飞都是无风),飞太久也很累,一味的追求轻和动力大并没有多大意义...均衡达标耐用就好!

网友E:
什么电机 , 什么桨 , 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什么
所有设备都有最佳的配搭 !

先找个机架 , 可用多大的桨 , 再决定用什么电机 !
最大5吋的 , 用1806很足够 , 主要轻一点
最大6吋的 , 用2204 , 动力强 , 抵消电机比较重的问题 !

反过来说 , 坚决用2204的, 就去找个可用6寸桨的机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穿越全套很难控制在500g内,除非小电池,小电机,我的飞机改了很多次,终于可以2200电池2204电机50 ...

师傅哪里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4电配6045桨带1800电,全设备控制在500~550g是个蛮不错的搭配,飞8~10分钟。太轻太灵活也不抗风(毕竟不 ...

穿越感觉还是约久越好哈哈,不怕轻,不怕灵活,抗等问题我觉得大小轻重都差不多,现在在玩穿越翻跟头,感觉动力还是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机 , 什么桨 , 不是你想要什么就什么
所有设备都有最佳的配搭 !

请教法师,2204用了603太脆,轻碰就断,翻个跟头都能空中射,6045试了下总觉得不怎么跟手
倒是5030用了很久,灵活,动力也够,而且特耐炸,
6寸有什么好推荐吗?

网友:
1806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法师,2204用了603太脆,轻碰就断,翻个跟头都能空中射,6045试了下总觉得不怎么跟手
倒是5030用了 ...

我的280轴距的250PRO , 只是用银燕1806 , 初期是用6030 , 试过半空断桨炸机 ,
之后转用6045 , 不易断 , 升力足够 , 没6030的灵活 , 但那个手感我都习惯了 , 满意的 !

我早前发了2个1806配6045的穿越帖 , 未看过的可看看 !

250四轴FPV @ 荒地穿越练习~20141122

增加难度的第二次低空穿越练习 @ 250 FPV 穿越石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