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催!B6+并充板,给3块3S 2200放电保存,放出问题来了。

楼主(2015-01-08):
大悲催!B6+并充板,给3块3S 2200放电保存,放出问题来了。
显示完成后,例行检查电池电压,发现三块电池均出现有一片电压为零,两块花牌均为第二片,其中一块更是漏液了,ROC为第三片。。。求解。。。

网友:
保存放电 放到3.85就自动会停掉 怎么会放完?

网友:
bingchongban并充板有问题!

网友:
我总认为B6用并充板不大靠谱!

网友:
新手不懂,帮顶学习

网友A:
B6放电很蛋疼,一块都够呛你居然用并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放电很蛋疼,一块都够呛你居然用并充板

之前很多次都没事啊。。。最多的时候六块一起放电都没事

网友B:
俺用车灯放点 用BB响监督

网友:
你放电要多长时间?

网友C:
b6放电会烧,换a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放电会烧,换a6吧

嗯,纠结A6,0720,BC168中

网友:
我也有用b6放电,但最大用0.5a,不然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用车灯放点 用BB响监督

haozhuyi好主意。。。我也有现成的,回去就整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纠结A6,0720,BC168中

BC168快,A6保修比168容易,0720最强大,就是太丑。。。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168快,A6保修比168容易,0720最强大,就是太丑。。。

jin精辟!看了论坛的帖子确实如此啊。

网友E:
b6放电坑死了  我好几块电池都电压不平衡了   还不如接电机放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b6放电坑死了  我好几块电池都电压不平衡了   还不如接电机放电呢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B6 电压校准了么, 固件改了么, 要求高换个, 旧的出我

网友F:
我用B6加并充板 给4个电池充电 结果跟你一样 完成后每节电池都有一组没有电 没敢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B6加并充板 给4个电池充电 结果跟你一样 完成后每节电池都有一组没有电 没敢再用了

道友。。。同悲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B6加并充板 给4个电池充电 结果跟你一样 完成后每节电池都有一组没有电 没敢再用了

我的三颗电池一块都没有救回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三颗电池一块都没有救回来。。。

我救回来3块 把两组合成一组 但是电池都不能大电流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救回来3块 把两组合成一组 但是电池都不能大电流放电了

两组合成一组,自己焊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组合成一组,自己焊接了?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啊

牛人。。。用的多少瓦的烙铁啊?我借了一个一百瓦的,原来电池上的电源线都搞不下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牛人。。。用的多少瓦的烙铁啊?我借了一个一百瓦的,原来电池上的电源线都搞不下来

那是烙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烙铁有问题

网友G:
电池是否容量一致,电压一致?标称的容量经过长时间使用以后可能也变了。并联之前要检测每片电芯的电压。不一致性超过0.2V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是否容量一致,电压一致?标称的容量经过长时间使用以后可能也变了。并联之前要检测每片电芯的电压。不 ...

一致的,同时充电,没用上就同时放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致的,同时充电,没用上就同时放电了。。。

前面有人说:我用B6加并充板 给4个电池充电 结果跟你一样 完成后每节电池都有一组没有电 没敢再用了
从这个来看,这肯定是B6的程序有问题。充好以后对某个节点不停得放电平衡到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