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8大桨跟v977或者FBL100的大桨桨根厚度是否一致?

楼主(2015-01-08):
如题,知道的告诉咱一声,还有美嘉欣的舵臂跟v977的舵臂是否可以通用?
我的977舵臂加长后感觉没有以前稳定了,想换回原厂。

网友A:
FBL100的厚一点,其它俩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100的厚一点,其它俩差不多。。。

f48大桨才3元,想多储备几对,我试过fbl100跟977大桨厚度基本一样,感觉不到差别。你说的f48跟977差不多,意思是基本通用不松不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48大桨才3元,可以多储备几对,我知道fbl100跟977大桨厚度基本一样,但是不知道f48大桨多厚,兄弟你确定 ...

FBL100的桨跟比977和F48的厚的,具体多少要回去卡一下。F48桨的材质比较耐炸,但桨型和平衡不好也偏重,977的桨平衡也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100的桨跟比977和F48的厚的,具体多少要回去卡一下。F48桨的材质比较耐炸,但桨型和平衡不好也偏重,9 ...

fbl100估计比977的厚太少了,感觉松紧还行,但是影响自旋优化就没用。以前fbl100大桨都是买的16,现在977上只有三只原厂桨和两对6050大桨全新(15元一对),6050的韧性也很好。
F48的挺便宜的,如果厚度一样的话还是不错的,效率差一些也无所谓了,谢谢老兄的回复,你的回复一般都是很中肯很正确的。

网友:
48的我有,不好,做工太差,有的桨甚至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