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用6通道的遥控器,可以设置自动调参吗?

楼主(2015-01-08):
APM飞控用6通道的
遥控器
,可以设置自动调参吗? 求教大神!!!!

网友A:
第6动接入APM输入7,按说可以啊。

网友B:
可以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试过
怎么弄?

网友B:
楼上说的方法,第六通道接apm7通道,

网友C:
当然可,接收6接APM输入7就行

网友D:
是的,我也这样做过,完全可行。

网友E:
可以,apm的7通或者8通设autotune,接受随便找个空余口的接7通或者8通就得了

网友F: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