攒一120CP,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08):
闲着蛋疼,把手里废弃的120D02机身件+D02s闲置件+mini-cp主板,攒一120CP玩玩,问题来了,不打舵很听话,一打舵就抖抖,主板调节都归零了,控上舵机行程也降到40了,问题依旧,望有经验的玩友帮忙分析分析,还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
舵机要改装吧,不然会反方

网友:
你意思是说不打舵无振动,一打舵就好振吗?

网友:
估计是主板供不起舵机吧,打舵时主桨是转动状态还是熄火状态?

网友:
只插一个舵机试试反应,或者非常缓慢的打舵试试。

楼主:
回答各位,舵机该改的都改了,动作方向都是对的,只是飞起来后,一打舵就抖抖(比轻微稍大),飞还是可以飞的,只是不舒服。

网友:
估计是升降副翼感度太高,毕竟机身大小不一样了。genius cp 主板可以调感度的,mini cp  的主板不知道支持不支持。

网友:
抱歉,看到主板调节归零了,瞎猜的话,估计还是类似感度之类的原因。毕竟这个主板是为100级飞机设计的,有可能软件上面有写死的一些参数,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总算看明了,我的v120,6轴接收机的也是这样,我也台genius cp也是这样。悬停很稳,一做动作机身就抖抖,像金鱼尾一样抖,调不好

网友:
我的minicp 也有这个问题    飞航线 悬停没问题     猛推油门降油门   做3D动作   机身会晃动    晃动只是一瞬间

楼主:
楼上各位朋友,谢谢你们,昨晚浏览台湾RC论坛,那儿早就有改着玩的,不过尾巴也都是无刷,想到我的是716空心杯(高转速),是否是力量不够?今一早,就在尾巴反向加一716(反桨),加电起飞,奇迹出现,一切安好!想得我头疼的问题,没想到就这么简单。

网友A:
来一段飞行视频观赏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段飞行视频观赏一下哈

本人已过半百,家里的事情基本也算万事不求人,可是新的东西就有点捉襟见肘了,特别这视频一直没搞明白,哈哈~见谅。

网友:
看您这照片可拍的挺清楚啊,视频还是得掌握,要不怎么分享呢,对吧

网友:
02s的電機和電調大概有多少個起落的,我的飛了不到二佰起落,十個電池也沒有力了,只能離開地面一米兩三秒鐘,拿上手明顯是無力了,不知道那個出問題了,大家這情況出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