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像真机战斗机的座舱盖你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5-01-08):
我做好了一个底模(KT磨出来),之前用热风筒加热一块比较薄但强度有点大的某品牌花生油油罐,但在热风机最热的时候,刚开始还好,塑料局部变形,但就不能再成型了,不管怎么吹,塑料就是不能弯曲包围模块,特此请教各位,有森马好的建议吗?难道是材料用得不合适?或者别的成型办法。。。。。先谢过了

网友:
有成品吧

网友A: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教程,特别简单,结果我没收藏,好想扇自己

网友:
试试可乐瓶

网友B:
另外小心kt的模子烤化掉

网友C:
以前我做底模是用木头削的,座舱材料用可乐瓶,不过削模子着实很累人!这种方法一次做多个还划算,若只做一两个真是感到划不来。不知谁有高招?同问。

网友:
还是做木模吧

网友D:
学习了,楼主的各种挂置飞机的方法

网友:
北方人哈,好亲切的暖气管子。。。  好久没回去了。。。

楼主:
可乐瓶够不够料,下面那些不平整的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楼主的各种挂置飞机的方法

那也可以叫做吊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做底模是用木头削的,座舱材料用可乐瓶,不过削模子着实很累人!这种方法一次做多个还划算,若只做一 ...

确实啊,用木模削活重,几块KT粘一起再磨可能方便些,那么问题来了,热变形时KT很容易跟着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小心kt的模子烤化掉

直接是到炉子上小心慢慢的烤吗?还是直接用吹风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教程,特别简单,结果我没收藏,好想扇自己

能找到教程吗?万分感谢!

网友E:
比较省事儿的材料是石膏或者腻子粉,先做个接近舱盖的阳模,固化后打磨成座舱盖的样子,上面盖一层保鲜膜,尽量拉伸保鲜膜去掉褶皱并与阳模固定在一起,再用调好水成糊状的石膏或腻子粉覆盖在保鲜膜上做个阴模,固化后把阴阳模分离。如果阴模内侧表面不光滑可以适当打磨。去掉阳模上的保鲜膜,再放上合适的透明塑料片加热,阴模也可以在一边同时加热,塑料片差不多都盖住阳模上的舱盖部分而且也很软的时候,压上阴模晾凉就OK了。要是手艺到家而且塑料片合适的话,没有阴模照样出活儿。这办法慢是慢点儿,但比木模省劲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找到教程吗?万分感谢!

找了下没找到,但我记得他是自己做了一个盒子,然后里面放的是冬天我们取暖用的电热棒,然后通过热风枪进行吹塑,但还是养自己做一个模子,他是用亚克力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省事儿的材料是石膏或者腻子粉,先做个接近舱盖的阳模,固化后打磨成座舱盖的样子,上面盖一层保鲜膜,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