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 的油门通道 要设置百分之几的油门?

楼主(2015-01-08):
多轴失控保护 的油门通道 要设置百分之几的油门? 按飞控说明是要油门通道设置最小油门,如果最小油门,摇控突然又和接收机对上了,那
电机
会不会停转了?

网友A:
一般用微调设到最低,
收到最低启动保护模式,如降落返航等,会一直执行,
只有你切到其他模式才告知解除及接管。

网友B:
楼上的名字亮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