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断电后,再上电led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5-01-08):
有时候mini断电后,接着再上电led就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要断电一会再上电就又可以恢复。接osd看过,在gps不亮的情况下,是搜索不到星的。

楼主:
客服,这是设计什么原理啊

网友B:
我的也是!客服态度不错,要我返厂检测!我闲麻烦!反正就是不亮就重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插电灯不亮。

网友C:
GPS LED灯坏了两个,已经返厂。。。。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室内飞的好好的室外抽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S LED灯坏了两个,已经返厂。。。。
灯肯定没有坏的,我过了一晚上在上电,灯亮的,都是正常!客服也建议我返厂

网友E:
我也遇到了 客服说灯坏了 让我返厂,但是灯肯定没坏 现在修好了,我敢肯定的是厂家有事情瞒了我们

网友F:
貌似解码不好

网友F(2015-02-13):
升级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