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品飞机覆盖层:玻纤、环氧这些东西到底咋弄啊

楼主(2015-01-08):
在epo的飞机上做强化层,到底有没有好处?具体就是刷环氧之类的,可能还要用到玻纤吧,,,,听有人说,飞机明显可以更高的巡航速度了。。 但是我对这个手艺完全不懂,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A:
不是加强强度的吗?弄那个需要模具的。

网友:
没明白你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加强强度的吗?弄那个需要模具的。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在epo的飞机上做强化层,到底有没有好处?具体就是刷环氧之类的,可能还要用到玻纤吧,,,,听有人说,飞机明显可以更高的巡航速度了。。 但是我对这个手艺完全不懂,有没有教程啊

楼主:
在epo的飞机上做强化层,到底有没有好处?具体就是刷环氧之类的,可能还要用到玻纤吧,,,,听有人说,飞机明显可以更高的巡航速度了。。 但是我对这个手艺完全不懂,有没有教程啊

没说清楚,呵呵,这下能明白了吧

网友B:
有好处,强度大大增加。也有坏处,重量也响应增大,差不多每平米200克的杨子。速度快是因为重了。当然要用玻璃布,相当于水泥中的钢筋。我觉得玻璃布难看爱用响应颜色的尼龙布,省的喷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epo的飞机上做强化层,到底有没有好处?具体就是刷环氧之类的,可能还要用到玻纤吧,,,,听有人说, ...

用处肯定是有的,刷完之后的东西叫玻璃钢,比epo要硬的,但也重。

如果你觉得你的epo够大够轻,你可以在机翼或机身上刷上薄薄一层环氧,然后铺层玻璃布,再刷环氧刷匀,这样表面就有玻璃钢了,即使加强,一层是不够的,最好2层以上

不过机身会变重,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处,强度大大增加。也有坏处,重量也响应增大,差不多每平米200克的杨子。速度快是因为重了。当然要用 ...

尼龙布能替代玻纤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处肯定是有的,刷完之后的东西叫玻璃钢,比epo要硬的,但也重。

如果你觉得你的epo够大够轻,你可以在 ...

飞机的话恐怕只能刷一层意思一下了

网友:
用碳布如何?

网友B:
用的布越厚,吸收的环氧就越多,就越厚,就越重。碳布最结实,但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布越厚,吸收的环氧就越多,就越厚,就越重。碳布最结实,但太重了

了解,今天我跟tb的店主说他给我说的是:

做之前先打磨一下表面
然后刷胶
铺布
再刷胶
胶不要刷多,只要浸透布就可以

分享下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但是其实打磨的意义是为了让玻璃钢好脱模,泡沫机就不用了,还有用树脂有一定的几率会溶解泡沫。不想太折腾的话还是直接买现成的玻璃钢机或者直接上轻木吧。

网友:
那还用说,成本高强度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但是其实打磨的意义是为了让玻璃钢好脱模,泡沫机就不用了,还有用树脂有一定的几率会溶解泡 ...

这个不是为脱模,打磨一下,打掉EPO表层可能存在的脱模剂,另外增加毛刺后更利于环氧的附着

网友E:
LZ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去汽车店买光面车贴改色膜。包裹一圈。强度又高。抗风性能又高。风阻也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但是其实打磨的意义是为了让玻璃钢好脱模,泡沫机就不用了,还有用树脂有一定的几率会溶解泡 ...

原来是这样,呵呵,我在无人机区看到有人是这样做的。关键是玻璃钢的贵,轻木的麻烦。新手入门只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去汽车店买光面车贴改色膜。包裹一圈。强度又高。抗风性能又高。风阻也会变小

这个同意,我用纤维胶带牢固地粘一圈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为脱模,打磨一下,打掉EPO表层可能存在的脱模剂,另外增加毛刺后更利于环氧的附着

快到了 等着实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呵呵,我在无人机区看到有人是这样做的。关键是玻璃钢的贵,轻木的麻烦。新手入门只好如此
...

大多数人都会对玻璃纤维过敏,注意做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人都会对玻璃纤维过敏,注意做好防护
谢谢提醒,安全方面要加强了,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