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带APM的多轴去外地的,在外地需不需要做磁场校准呢?

楼主(2015-01-08):
请问各位带过APM多轴区外地的,本人在成都,过年打算去西昌玩,想带飞机去拍拍,用的APM,是否需要到当地后做磁场校准呢?

网友A:
需要!你要是走的特别远的话就需要做校准了,要是地方很近的话就不需要、不过貌似不校准有没大有问题、我回老家的时候从来就是不校准直接飞,一点问题都没有,虽然理论上说必须校准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你要是走的特别远的话就需要做校准了,要是地方很近的话就不需要、不过貌似不校准有没大有问题、我回 ...

你大概带了多少公里远?

网友A:
100多里地吧、、直线距离差不多40来公里、

网友:
科普号称30公里,大概没人真做吧。。。
从来没有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里地吧、、直线距离差不多40来公里、

哦,那很近

网友B:
不用!
那个转来转去的过程 是消除飞机自身磁场用的 和地点没关系
地磁偏角 APM默认是自动根据GPS经纬度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那个转来转去的过程 是消除飞机自身磁场用的 和地点没关系
地磁偏角 APM默认是自动根据GP ...

大神来解答了,荣幸
你确定说的是对的?那样的话我飞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带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来解答了,荣幸
你确定说的是对的?那样的话我飞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带去了

对 没问题 我从天津到武汉 实际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没问题 我从天津到武汉 实际测试过

安心了,谢过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