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度娘没找到答案的关于天线的小白问题!期待前辈 ...
菜鸟问个度娘没找到答案的关于天线的小白问题!期待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5-01-08):
1,为什么蘑菇天线要分发射(三叶)和接收(四叶)呢?倒过来接会怎样?什么原理?
2,肥鲨的蘑菇天线就不分发射和接收,那它是三叶还是四叶啊?它为什么就能混着用呢?
3,棒状天线和平板天线分接收和发射吗?
4,
图传
发射可选的32个频道里如何选择?随便?还是根据天线最佳的频点?天线的最佳频率点又怎么知道呢?

楼主:
居然没人理

网友A:
我也是菜鸟,最近也在跟天线做各种斗争,也是正在找资料中,容我现学现卖一下,说错了别怪我。
第一个问题:
引用IBCrazy大神的话:
1. 4叶天线在接收端可以更好的解决5.8G的multipath问题
2. 3叶更好制作,距离更长,而且有近似完美1.0驻波比,而叶只有1.3
也就是说4叶更适合接收而3叶更适合发射,反过来也能用就是效果没有原来好
第二个问题:
不知道里。不过支持你买一个拆开然后解析一下其独特设计的优缺点
第三个问题:
都可以用来做发射和接受。只不过棒棒天线是全向的,而平板天线有强烈的指向性。所以平板用一般也是用在地面,如果装飞机上飞机一转头就没信号了,这不是坑爹嘛
第四个问题:
你就按随便理解就可以了。选个自己喜欢的,干扰小的即可。
有些国家或地区可能会有频率方面的限制,也就是有可能32频道里有一部分是合法的一部分是非法的,这时候就不要用非法的频率了。
(另外小声告诉你,用5.8G图传世界上很多地方是需要执照的,中国根据法律好像也是如此。。。)

网友B:
3L 正解 第二个问题不要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