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桨夹轴承的终极拆除大法~~~~

楼主(2015-01-08):
曾经为了拆除大桨夹和尾桨夹的轴承,废掉过基本全新的桨夹,用过火攻、从另一侧捅等办法,均不是太好弄。遍寻淘宝,没有找到合适模型用微型拉马。
直到有一天,想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拆除模型轴承的方法,从此拆轴承变得简单,唯一的缺点是时间有点长。
以大桨夹轴承拆除为例:
第一步,用废弃的横轴从大桨的方向穿过大桨夹,露出大桨夹约一个轴承的长度;
第二步,在露出来的地方涂上强力轴承胶(螺丝胶也可),然后将横轴向大桨方向推,横轴与轴承齐平,保证轴承胶均匀的填充到轴承和横轴间;
等待4个小时,或者再长一点更好,确保轴承胶凝固,横轴和要拆除的轴承牢牢的粘紧。
第三步,把大桨夹冲下架在钳子口上,保证桨夹部分压在钳子口上,轴承部分没有阻碍,用榔头猛敲一下横轴,横轴就把轴承给拉出来了。
这就是我的方法,不知道其他魔友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4个小时~

网友:
水哥近日飞吗,隐居了好久啊

网友:
450的轴承为什么用手倒拍一下就掉出来了。。。。

网友B:
你的桨夹不标准吧   我装过的450桨夹  轴承正好不松不紧塞进去  拆的时候在桌子上一敲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桨夹不标准吧   我装过的450桨夹  轴承正好不松不紧塞进去  拆的时候在桌子上一敲就出来了

你那是副厂的桨夹吧?原厂的没有那么松的

网友:
这个要学....太难拆啦....

网友C:
一把热风枪两分钟就搞定的事儿你要花四个多小时。。桨夹轴承都是靠轴承胶粘上去的,不是过盈配合,一加热,另外一头拿个小起子轻轻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
即使是过盈配合,热风枪也是很轻松就搞出来了。要不然发动机前后轴承怎么换?

网友:
不是有灌锡大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热风枪两分钟就搞定的事儿你要花四个多小时。。桨夹轴承都是靠轴承胶粘上去的,不是过盈配合,一加热, ...

我试过,搞不定,放在煤气灶上烧的冒青烟可以,但是不如我这种安全

网友:
的确很难拆!

网友D:
阳台侠发明的,直口卡簧钳,两边磨个口,加热后用钳子卡住轴承内圈用力一带就出来了,我也做了一把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台侠发明的,直口卡簧钳,两边磨个口,加热后用钳子卡住轴承内圈用力一带就出来了,我也做了一把很好用
...

這個無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台侠发明的,直口卡簧钳,两边磨个口,加热后用钳子卡住轴承内圈用力一带就出来了,我也做了一把很好用
...

我也是看了阳台侠的视频,然后去买了个卡簧钳,但不知道还要磨两个缺口,学习了

网友:
加热是最好的方法,连锈死的发动机轴承都是这么拆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C9%DC%D2%BB%B0%D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0MTQwNzI4==.html

网友:
取轴承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C9%DC%D2%BB%B0%D1

活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C9%DC%D2%BB%B0%D1

你那卡簧钳是几寸的?打火机的链接也给我发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那卡簧钳是几寸的?打火机的链接也给我发一个

  2寸平口钳! 搜~~ 气焊枪直冲喷枪打火机!  以前的链接购买已下架~

网友:
  卡簧钳是5'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C9%DC%D2%BB%B0%D1

好手艺,那个是什么打火机??好强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寸平口钳! 搜~~ 气焊枪直冲喷枪打火机!  以前的链接购买已下架~

平口钳是干啥的?打磨后拔轴承的是卡簧钳吧?

楼主:
胜达外用直头最小的好像是6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手艺,那个是什么打火机??好强大的样子!

搜~~ 气焊枪直冲喷枪打火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口钳是干啥的?打磨后拔轴承的是卡簧钳吧?

  拔出用卡簧钳! 平口钳用于桨夹内两颗轴承的平整压入安装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出用卡簧钳! 平口钳用于桨夹内两颗轴承的平整压入安装到位!

平口钳就是精密台钳啊,那么你的5寸卡簧钳链接给一个吧

网友:
呵呵,我忽然想到了膨胀螺丝,水云天要不试试这个。应该效果很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口钳就是精密台钳啊,那么你的5寸卡簧钳链接给一个吧

  是啊! 平口钳/台钳 用于压轴承到位! 拔出用卡簧钳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簧链接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682891799.33.W6EKJm&id=1 ...

内直?内直是握下把手,钳子尖变小的吧?
我觉得应该用外直,握下把手,钳子尖撑大的那种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内直?内直是握下把手,钳子尖变小的吧?
我觉得应该用外直,握下把手,钳子尖撑大的那种吧

就是握紧后钳口撑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把热风枪两分钟就搞定的事儿你要花四个多小时。。桨夹轴承都是靠轴承胶粘上去的,不是过盈配合,一加热, ...

和你方法一样
没有热风枪就老虎钳子煤气炉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握紧后钳口撑大的!

外卡才是撑开钳口的吧,编号应该是72011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卡才是撑开钳口的吧,编号应该是72011的吧

  对! 72011!

网友G:
我又突然想到,不如把横轴压扁点就能顺利的把轴承卡住然后一敲就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又突然想到,不如把横轴压扁点就能顺利的把轴承卡住然后一敲就出了。

有一对轴承呢,你穿不过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C9%DC%D2%BB%B0%D1

我有一个疑问,这种喷枪会把金属烧黑或者烧出其他颜色吗?或者有什么技巧可以避免?我担心美观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疑问,这种喷枪会把金属烧黑或者烧出其他颜色吗?或者有什么技巧可以避免?我担心美观问题。

  局部喷焰处温度较高!注意加热时间(对付轴承结合处一般就七八秒就行!)目前还未出现过加热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C9%DC%D2%BB%B0%D1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局部喷焰处温度较高!注意加热时间(对付轴承结合处一般就七八秒就行!)目前还未出现过加热现 ...

谢谢指导

网友:
技术贴,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