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3dr OSD接线方法

楼主(2015-01-08):
求大师教一下华科尔X350pro接3dr osd与ilook的方法,目前的先把我研究成功分享一下,如果哪里出错,希望大神指点迷经。
首先,华科尔X350pro是APM的飞控,但是由于没有接口,自己要焊线。

黑色是GND线(应该是地线的意思?)蓝色是RX(什么意思不懂)红色是+5V电源线,黄色是XT线(很多人说不需要接这根,到底要不要接呢?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是我买的OSD,上图

下面是官方给出的接线参考图:

我的相机是ILOOK+没有AV口,但是我已经研究出怎么拆开线,做一个输出,一个输入,目的是视频上能叠加显示OSD数据,并且使用ILOOK+相机自带的5.8G发射器。下面是我的方法:

最后附上我的接线图,求大神指点一下,另外加一个空白图,如果有问题方便大神们帮我随便画几笔。谢谢

楼主:
求哪位大神知道方法的说一下吧,很多人都成功了,但是都不愿意说出来,这些资料都是在国外的网站研究得来的,不懂英文只能看N遍视频,摸索着向前走。

楼主:
大师们,帮帮我吧,我已经快被这货逼疯了

网友A:
找一下我的帖子估计能帮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我的帖子估计能帮的上

好的   我马上看一下

网友B:
ilook没用过,对它改造不太清楚啊!看着ilook是图传和发射集在一起的。加OSD的话,要把ilook内部的摄像模块到图传的视频线断开,再把OSD串在里面。思想是对的,但具哪条线中视频线不太清楚。你提供个老外的链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look没用过,对它改造不太清楚啊!看着ilook是图传和发射集在一起的。加OSD的话,要把ilook内部的摄像模块 ...

大师,国外那个网站是要跳墙的,我地址给你MP过去,您帮我看一下,现在我画的接线方式对不对呢?目前只接了3条线在APM上。那条TX线没搞懂,再就是ILOOK是没有电池的,直接用飞机的电源,那么OSD的5V或者12V电源线还需要接吗?

网友B:
tx不用接的,只接RX,OSD的5V和12V都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x不用接的,只接RX,OSD的5V和12V都要接

好的,那应该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OSD右边两个12V要再接出一条电源线给他们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我的帖子估计能帮的上

您好,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看到您的帖子有人发的图片,基本明白了,就是有个问题,右边接视频输出的那边,接了一条12V的线,这条线是直接接到飞机电池上的吗?还是接到哪里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应该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OSD右边两个12V要再接出一条电源线给他们俩吗

osd右侧需要12V的供电的,机上有12V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右侧需要12V的供电的,机上有12V电源吗

大师能告诉我12V电源长啥样吗?是单独的电池呢还是接口呢?

网友C:
总的思路 就是
1.  12V 给 OSD 的 叠加芯片供电
2.  AV输出接OSD in  , out 接AV输入(图传发出的AV线)
3.  共地   ilook 引出一根GND 到 OSD 的GND(图像叠加芯片的GND)
4. 没用数传的话 把TX RX 都连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的思路 就是
1.  12V 给 OSD 的 叠加芯片供电
2.  AV输出接OSD in  , out 接AV输入(图传发出的AV线 ...

大师能告诉我12V电源长啥样吗?是单独的电池呢还是接口呢?

网友B:
楼上提到的数传你有吗,如果没有那TX必须要接的,不然OSD数据不全或不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能告诉我12V电源长啥样吗?是单独的电池呢还是接口呢?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我的飞机   电池是12V 的吧   从电源线上来一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提到的数传你有吗,如果没有那TX必须要接的,不然OSD数据不全或不更新。

没数传,所以不接TX线了,大师12V在哪能接出一跳来呢

网友B:
12V电源可加块降压模块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可加块降压模块来提供

好的大师,刚才说的那个TX有点蒙,我现在是没有数传(数传是一个单独的设备吧?)那TX是必须要接的还是 必须不接呢?刚才看您两次说的不一样,上面说的不用接的,下面说没有数传的话是必须要接的

网友:
RX是输入tx是输出

网友B:
数传是一个单独的设备,功能是实现飞控和地面站软件通讯的。没有数传的话TX要接的,不好意思起初没问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我的飞机   电池是12V 的吧   从电源线上来一根过来

好的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数传的话TX要接的

好的老师,十分感谢了,这个数传是不是个单独的电路板,跟OSD很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老师,十分感谢了,这个数传是不是个单独的电路板,跟OSD很像的

随便找了个我们常用的数传,你了解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提到的数传你有吗,如果没有那TX必须要接的,不然OSD数据不全或不更新。

大师,这个就是所谓12V接口吧?

网友D:
好贴,学习了,马上就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学习了,马上就能用上了

切,也不来捧个场,等我解决完了再来插一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也不来捧个场,等我解决完了再来插一脚?哈哈

不是啊,小弟是真心不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这个就是所谓12V接口吧?

没记错的话华科尔350机用的是3S电池,可直接给OSD提供12V电源,你可以从红圈处取12V电,注意正负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华科尔350机用的是3S电池,可直接给OSD提供12V电源,你可以从红圈处取12V电,注意正负极就行.

对是3S的电池,谢啦,老师。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3S的电池,谢啦,老师。非常感谢

客气了,相互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
要搞3d显示?

网友E:
那个 12v只是 给 摄像头和 图传发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 12v只是 给 摄像头和 图传发射的吧

是的,我的摄像机直接节电了,回头先不连那条12V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