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电调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5-01-08):
校准油门行程时,最低点校准成功后,没有说明书上的表示电池节数的哔哔声,是电调坏了么?求各位大神指教,电调是好盈 铂金 30A的

网友A:
最近的鉑金好像都不响電池節數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的鉑金好像都不响電池節數聲

不响么,但是说明书上又说有

网友:
板上有很多模友都提問過了.查一下就有了.我的飛騰雲是買編程卡來回復成原廠設定就會响.不知到鉑金買編程卡來回復成原廠設定會不會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响么,但是说明书上又说有

說明書是說明會响.我前期買的也會响.只是最近新買的模友很多人的都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明書是說明會响.我前期買的也會响.只是最近新買的模友很多人的都不响了

哦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