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刷固件

楼主(2015-01-08):
刷完连上调参软件就提示要高级校准,高级校准就提示温度过高。不接电脑也连续闪黄灯,提示温度高,不能启动电机,有人有这问题么

网友A:
高级校准,提示温度高不理它,点确定继续等待校准完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校准,提示温度高不理它,点确定继续等待校准完毕就行了。。

但是校准完拔掉电脑,就四连闪黄灯,说明是提示温度过高

网友A:
接了接收机没有?

网友:
断电几分钟,重新来呗,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接收机没有?

接了,四连闪,不是失控保护

不过重新刷了两遍,现在好了~~明天出去试试

网友:
我刚刚也试了下,我的也是4连闪,再校准一次就好了。

网友:
没事的,我也遇到过。现在爽飞

网友B:
同样遇到过,刷机后定点很稳没有以前的漂移现象

网友:
四连闪我的也有,闪2分钟左右就正常。校准温度高可以插USB再上电点高级校准我的这样校准了现在黄灯闪半分钟左右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C:
固件是买的还是在哪下的

网友D:
看来都遇到黄灯快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都遇到黄灯快闪的问题了

多刷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是买的还是在哪下的

www.大疆.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刷几下就好了~~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过,刷机后定点很稳没有以前的漂移现象

确实,同感,定点很准,还有就是油门更适合自动回中的遥控器了

网友E:
上电黄灯4连闪是飞控预热好不好?v2说明书里就说4连闪是飞控预热。4连闪超过2分钟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黄灯4连闪是飞控预热好不好?v2说明书里就说4连闪是飞控预热。4连闪超过2分钟重新上电。

显然我看过说明,不然不会知道四联闪是预热,重新上电也是不停的四联闪,重刷固件后解决。

网友F:
有没有人固件刷到4.02后安装上IOSD mini等测试过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人固件刷到4.02后安装上IOSD mini等测试过了呀

据说支持,但是买不起那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支持,但是买不起那些东西……

真是相当买不起啊

网友G:
想問一下新的NAZA M-LITE 是不是跟有PMU 的呢..
要是再買PMU 價值上好像沒太多好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問一下新的NAZA M-LITE 是不是跟有PMU 的呢..
要是再買PMU 價值上好像沒太多好處

姿态模式下刷V2固件明显比lite悬停要稳很多,lite会到处飘

网友:
闪几分钟预热一下就不闪了,然后正常对星,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