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250,坑爹的飞跃…

楼主(2015-01-08):
上次250惨炸一直没时间修,前两天终于有空修修,不装桨测震动的时候尾轴直接弯了…

网友:
震动可大了

网友:
怎么会呢?

楼主: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震动过大,震弯了……而且我手里飞越的250尾轴,有大概30%的概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短的那一侧直径稍大,塞不进飞越自家尾波侧板的轴承里……真是无语了……

楼主:
哈哈是啊,250的尾巴震动总是很难搞定,之前好不容易调好了才没飞几个起落就炸了又得重来

楼主: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网友A:
250 尾槳質量不要選太重的,太大片的,本來轉速就很高了,再搭上這種刀葉槳,震動很不好治
建議用柳葉槳(鎖尾普普)或碳纖槳(貴,鎖尾根棍)但省很多工,就看個人取捨了

网友B:
玩轴传的时候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 尾槳質量不要選太重的,太大片的,本來轉速就很高了,再搭上這種刀葉槳,震動很不好治
建議用柳葉槳(鎖尾 ...

谢谢建议~图片角度的原因~我用的就是柳叶桨,250的碳尾桨没特意找过,随便逛逛250配件的时候没有看见过,估计不太好买的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轴传的时候碰到过这个问题

轴传套装我到手装上了马上又换回来了……我懒~~觉得250的轴传调起来更费劲……特别是这种精度差的国产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图片角度的原因~我用的就是柳叶桨,250的碳尾桨没特意找过,随便逛逛250配件的时候没有看见过, ...

我現役兩架 250 一架是搭柳葉槳,一架是搭亞拓原廠的碳尾槳(坑貨)
之前搭菜刀槳時震動怎麼抓都抓不好,轉速上去就是抖個沒完
後來換柳葉槳時才發現重量輕很多,沒什麼配重就好了
碳的主要是強度夠,鎖尾效率好,但價格很坑爹...

网友:
我的更悬,抓着脚架在头顶上测试,尾轴弯了尾桨直接打在尾管上断裂直接飞出,还好没打脑袋上,从此对250望而却步了。。。说实在飞跃250配件精度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震动过大,震弯了……而且我手里飞越的250尾轴,有大概30%的概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

我一直用天龙的原机尾箱,也用富丽的尾轴,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飞越的尾桨夹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震动过大,震弯了……而且我手里飞越的250尾轴,有大概30%的概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

震弯了???!!!不可能吧,金属疲劳了???

网友:
一直在用整套飛越的尾組件, 只是精度不高, 但沒有發現大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震动过大,震弯了……而且我手里飞越的250尾轴,有大概30%的概率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

1.飞越的皮传尾轴公差有问题,就算强行塞进轴承,尾推也不顺滑地在尾轴移动,飞行时会追尾炸鸡。我买过飞越几批尾轴竟然不一样直径,还是用天龙的吧。
2.还有250调试时是不能直接放着推油,要用手握紧机身调机,避免尾巴到处扫。尾桨要做动平衡,用亚拓的平衡器可以平衡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飞越的皮传尾轴公差有问题,就算强行塞进轴承,尾推也不顺滑地在尾轴移动,飞行时会追尾炸鸡。我买过飞 ...

第一点我也发现了…非常坑爹…第二点,我是用手抓住尾管推油的~~   天龙的尾轴好像和飞跃的尾波不匹配,齿轮宽度有点小…

网友:
250就是个坑,网上几家副厂都一样,大厂的就没用过!

网友D:
这要多大的震动啊。。。还是lz推满油测震动的?
调机要讲究顺寻。250-550都可以做到手摸尾波推油顺滑无震动。
先单单装尾轴的时候就要测试震动,以及零件公差了。矿量太大就不能用了。
上尾轴推油看是否同心,满意后把桨夹带尾桨片一起做个动平衡后。再装上测试。
其中还要检查尾中联的T头是否同心,然后装上尾轴后检查用顶丝固定后尾巴中联是否有摇晃,以及T头是否垂直与尾轴。
然后推点油门然尾桨甩开,目测是否有尾双桨,基本ok后试试看60-70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多大的震动啊。。。还是lz推满油测震动的?
调机要讲究顺寻。250-550都可以做到手摸尾波推油顺滑无震 ...

我也不知道咋搞的,小油门检查了同心度了没问题,配平什么的以前都做过了只是炸鸡以后偷懒了…尾波部分没事就没有重新做平衡…悬停油门最高限制到70%了所以我是全油门测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多大的震动啊。。。还是lz推满油测震动的?
调机要讲究顺寻。250-550都可以做到手摸尾波推油顺滑无震 ...

还有,请教个问题…每次不装尾桨的时候尾波震动都不大,装上尾桨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候震动大的夸张…尾桨重量最多差0.01g…这是为什么……

网友:
250一直是坑爹的。。。。

网友:
hahaha .飞越被我送人了。!!

网友E:
谁让你带尾桨全油门测震动的?没射桨算你命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个问题…每次不装尾桨的时候尾波震动都不大,装上尾桨就完全不同了…有时候震动大的夸张…尾桨 ...

所以要尾桨和尾桨夹一起做平衡的。重量偏差不是关键。

网友F:
飞越250配件里主轴和尾轴的材质有问题,很软,富丽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让你带尾桨全油门测震动的?没射桨算你命大。。。

我悬停油门曲线最高70%了,所以我全油门只是相当于70%油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越250配件里主轴和尾轴的材质有问题,很软,富丽的好很多

我在富丽的店里没找到有250的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要尾桨和尾桨夹一起做平衡的。重量偏差不是关键。

哦哦~请教……怎么带桨夹一块做平衡呢?称重量,之后要插上尾轴看高低 还是有其他操作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点我也发现了…非常坑爹…第二点,我是用手抓住尾管推油的~~   天龙的尾轴好像和飞跃的尾波不匹配, ...

可以用的,要在尾轴加垫片减少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多大的震动啊。。。还是lz推满油测震动的?
调机要讲究顺寻。250-550都可以做到手摸尾波推油顺滑无震 ...

介绍的很详细,飞越的配件算是性价比最高的了,一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要在尾轴加垫片减少旷量

有单独卖那个垫片的吗?我这只有两个,用飞跃尾波,天龙尾轴的话两个垫片不够…我找了好久没找到单独卖那个垫片的…

网友C:
可以用富丽横轴的螺丝垫片,有级的那种,一般一个就够的,如果差那么多,用铅珠笔芯切一段套上去也行。用手转一下顺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富丽横轴的螺丝垫片,有级的那种,一般一个就够的,如果差那么多,用铅珠笔芯切一段套上去也行。用手 ...

懂了~~谢谢

网友:
手艺不精 ,不要玩250,等手艺精了,玩小飞机就没难度有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