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刷固件成功,但是进入V2不能识别?

楼主(2015-01-08):
我照着帖子来,显示有1.0的升级程序,点升级,软件也提示成功了,然后拔电退出lite软件,进入V2软件,结果V2软件没反应,退出V2后,进入lite,在lite界面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刷机没有成功

网友A:
你这升的还是lite,晕死,要自己弹出来升级界面才能成功

网友:
1.0 是lite 的。。。。

楼主:
它显示的这个,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我点升级,就只有一个这个提示了,难道DJI把漏洞封堵了?

楼主:
我进去以后他就只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升的还是lite,晕死,要自己弹出来升级界面才能成功

它自己不弹升级界面,必须得去升级按钮那里点一下,才有,而且不是你们视频上得v2

楼主:
我按照帖子一步一步来,为什么他检测到的不是V2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升的还是lite,晕死,要自己弹出来升级界面才能成功

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B:
好像大疆真的不让升级了,它把V2的固件下架了……

网友C:
我刚刚还重刷了一次,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还重刷了一次,可以升级。

求帮助,亲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大疆真的不让升级了,它把V2的固件下架了……

没有,刚刚才把另外一台给升级了!现在在高级校准。

网友D:
楼主请问原帖在哪?看样子是你的电脑80端口被占用了,重启电脑关闭杀毒软件,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升级版本应该是4.02,不是截图的1.0,具体什么原因的就不知道了,有条件的话,换个电脑试一下吧

网友:
我按步骤一次就成功了,不知道你的怎么会这样。
先双击破解程序运行,弹出窗口不理它,飞控通电,插上USB,打开NAZA L调参软件,一会就弹出升级界面,里面可以看见当前版本1.0,升级到4.02,然后点击升级按钮,完成后提示拔电,拔掉电源后,打开2.20调参软件,显示连接上。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原帖在哪?看样子是你的电脑80端口被占用了,重启电脑关闭杀毒软件,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我电脑装了一个360,进去我把360给关了,那我再重启试一下

网友:
结束所有不相关的进程,我就是这样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原帖在哪?看样子是你的电脑80端口被占用了,重启电脑关闭杀毒软件,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我在SBDJI里看到的!我80端口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