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体验专区
ICEMAN450的装机感受

楼主(2015-01-08):
话说某天收到个包裹,这么简陋的包装……
拆开,里面同样的简陋,用个模友的话说:收到一条咸鱼,看看象不象……
再拆开,就这些东西了,桨、桨托、头罩,连大齿盘都没…… 问了,以后可能会有吧。
大的袋子,里面能看到的是侧板和红黑配色的金属件
小的袋子,小的碳纤件和金属件
长条装的,ICEMAN引以为豪的 无应力尾撑杆和无虚位尾拉杆
准备好工具,摆上家当,准备开工,红色的螺丝胶,白色盒内是推力轴承油
完全一样的双侧板,没有左右之边,虽然还是类PRO的结构,但做了很多的改进,可以说是全新的侧板
金属的主轴承座,中间自然搭配已经非常成熟的推力轴承,这两个轴承,能用到你机子炸挂为止,反正我自己是没换过。
叠一起看看,有上下之分的,上面的长一点,下面的短点,别搞错了
电机
板,也做了改进,一点固定,另一边开槽,方便调整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还配了电机的固定螺丝和垫片
尾管座和
陀螺仪
安放板
电池
板
对转齿座,一体化设计,强度更高,又方便更换对转齿和皮带轮
机身底板,铝柱已经预先装好了
还多了两块小碳片,装这里的,电机座的加强件,在动力越来越变态的今天是大势所驱,没有红色的骚包,只是默默的进化。
简便的安装,所有的孔位都是精准,不会给安装带来任何的麻烦,黑色的碳板,红色的加强柱,银色的金属件……
基本拧好就可以站起来看看了
盖上另一边的侧板,所有的孔位还是一样精准
把螺丝拧上,这时我都还没上螺丝胶,螺丝也没用力拧。然后找出主轴,插上去试试顺畅度。果然如预想般的,想起那句广告词,丝般顺滑。
抽 插 抽 插 嗯 非一般顺滑
然后…… 享受了快感,后果来了。给侧板上的螺丝上螺丝胶……数一数那螺丝的个数…… 我想要电批
好不容易把侧板上的螺丝都重新上胶拧紧,装上脚架,可以站起来了
放地上看看,类似PRO的造型,但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台机了,除了一些易损件通用
拆另一包,已经预装完毕的一体化尾波箱,尾撑座,尾
舵机
固定座,水平尾翼,皮带。我是专门要了这款尾舵机固定座,喜欢内置的朋友也可以选择PRO样式的固定座,机身上已经预留了安装的孔位。
先装皮带,拧开这里的顶丝
然后就可以把尾轴抽出来了
很轻松的就把尾皮带轮拿出来了
皮带穿进去,放回尾皮带轮,对好孔位
很轻松的又把尾轴插回去了,同时注意下变距滑块和七字臂也要安装到位。
再把顶丝上胶,再拧回去,这里胶的用量要注意,不能太多,拆不下来就杯具了,不能太少,飞的过程中松脱,那就是空中大风车。
看看尾轴,有两个预先磨好的顶丝固定位,长短不同的,长的那边是在尾波箱的,短的那边是尾桨夹这边的,顶丝要上到这个槽位那,不然是固定不紧的。
这个小东东,又一项小改进
装这里的,
装好的样子
套上皮带
拉紧皮带后装好的样子,这里加多个压带轮,可以基本上杜绝了皮带跳齿的机率。原来飞360桨的时候,大螺距变化时很明显听到皮带跳齿的声音,然后尾巴就锁不紧了。
又一项改进,头罩支柱不是直接固定在主轴座上的,而是先固定在这两小碳板上
再把这个小碳板固定在主轴座上,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炸机的时候,小碳板断开,可以有效的防止螺丝断在主轴座里造成主轴座报废。
两边都装好的样子
预先装好的旋翼头,检查过了,上胶的情况良好。省一大堆事了,想起装这个旋翼头时那推力轴承油的涂抹就头痛,现在省事了
。有问题,直接骂人去
黑红配色的十字盘,两个球头的安装也转了90度。
装上主轴
三点式的固定,一颗螺丝横穿,下面的相位器的固定螺丝也同时起到T头的固定作用。
五条拉杆,为什么这个不预先装上球头扣呢
,又一项不不喜欢做的工作
CNC出来的小齿,加多了一个轴承,减少晃动的现象
反过来看看,固定螺丝穿在这里了
红色的单向轴承座,大齿是俺不知道哪个角落里翻出来的亚拓的黑色加强斜齿,为什么不用其它品牌…… 试过只有亚拓的黑色斜齿可以满足现在的暴力,不是因为扫,而是因为斜齿的轴向分力,会使大齿变型,然后有可能磨到机身。
中心座组的安装,先装完单向座,然后再把轴承套上单向座
然后套上小齿,再用点小暴力压下去,记得压到位,然后套上小铜环,搞定。单向座的螺丝也换也1.5内六角的了,比原来十字的要好用点。
把组好的旋翼头和大齿装上机身……
看详细看看尾巴,顺滑而无虚位 ,这个双推功不可没 。同时又没增加多少重量,减少尾巴的惯性,可以提高尾巴的响应速度。
基本装好了
谢谢观看,敬请期待设备安装及调试飞行…… 炸机测试 应该也会有吧

楼主:
总结: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台PRO改皮带的机子,但真的只是像而已。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已经是一台重新设计进的机子了
1、旋翼头,分体的桨夹和摇臂结构,减少炸机损失,换摇臂就可以了或者 敲直了继续用
2、主轴座重新设计,换用了推力轴承,基本上是炸不坏的,舵机安装位置重新设计,使更换舵臂简单多了
3、一体化尾波箱,坚固而又容易维护,轻量化的双推,还有尾桨夹采用两深沟球加推力轴承的设计,同时加大了长度,更能满足现在的暴力飞行。
4、改进的电机板,头罩支柱,增加了机身的压带轮。
为什么把总结放到这里,打完后发表,告诉我字符超过1000字,然后就都没了,只能重新敲入

网友A:
先顶了再看,
篇幅好长啊,看来写得很用心了,

网友B:
文章确实有点太长了。

网友C:
ice450不是出来了很久咩,懒懒老师

网友D:
好是好,价格也好,真想搞一台

网友A:
这台机是当之无愧的 练习王机啊,十分口水,
空机不算很贵,我觉得很值了,毕竟这台机的维护成本非常低!
过年也许入手一台

网友E:
这 货 配上 副厂的全包壳 估计很漂亮

网友F:
拼人品的

网友G:
双压带轮设计合理,就是不知道舵机臂好更换吧?

网友H:
这条“咸鱼”有味道啊!很咸(鲜)。。

网友I:
改进很多地方。不知道电池下面 可以放下好赢 50a v3吗?
还有 冰人 店里没看到电机位加强碳板 卖啊

网友J:
感觉冰人设计的还挺不错的

网友K:
来款轴传版本就爽了!

网友L:
买卖双方都是一伙的

网友:
好jj 口水 顶懒老师
话说这个出厂没升到360桨吗

楼主:
自己挑  就只是尾管和皮带的问题   这台是加长飞360桨的

网友D:
这个是冰人最新款吗?哪里有卖,能不能不要旋翼头?手头有一套冰人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冰人最新款吗?哪里有卖,能不能不要旋翼头?手头有一套冰人头子

这个换舵机臂麻烦吧!

网友:
漂亮  X宝没找到整机地址嘛  只有分开的配件  求P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