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飞的2轴垂直起降F35.不是小日本的那个涵道的,这个是螺旋桨的

楼主(2015-01-08):
http://rcpowers.com/community/find-new/264893/posts?page=4

英文不懂,谁来翻译一下!

网友A:
镜头切换太快太频密,看不出实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切换太快太频密,看不出实际效果

我也觉得是,我怀疑是隐瞒什么还是太新手

楼主:
那个视频的网站上面有机壳买,谁懂英文去问问?

网友:
妈蛋!他敢来个特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我怀疑是隐瞒什么还是太新手

怕你们山寨啊,哈哈.估计就和V22差不多,不过前面的螺旋桨固定只能向下的,后面的电机可以改方向,用APM之类的飞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切换太快太频密,看不出实际效果

最后炸鸡哪里,肯定是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你们山寨啊,哈哈.估计就和V22差不多,不过前面的螺旋桨固定只能向下的,后面的电机可以改方向,用APM之类 ...

v22其实是像直升机矢量的,那个估计是2轴模式

网友B:
这个视频里看起来两个电机是沿机身中轴线前后排列的诶,我很好奇垂直情况下怎么调整机身平衡??左右摇摆的话这两个电机基本就废了……
别说是直升机旋翼头的结构,那几个闪现的镜头,就用普通的电机和桨,好奇妙=.=
上面鱼鹰那样还能理解,当成是横着放的支奴干,飞控给力的话还是能只靠那两个来控制,况且用的头也是直升机的……如果换成普通电机直接连接普通螺旋桨,那尾巴上必须配一个平衡电机…
那两老外怎么做到的…最后一炸大快人心,标准结局~~~~

网友:
除了飞控,其他都是很普通的东西,论坛有个3D四轴,可以翻跟斗,可以倒飞,但螺旋桨的轴距是固定的,就是普通的四轴螺旋桨,全靠强大的飞控和性能良好的电调(瞬间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里看起来两个电机是沿机身中轴线前后排列的诶,我很好奇垂直情况下怎么调整机身平衡??左右摇摆的 ...

搜索,,,蝎式战斗机 2轴 阿凡达的那个 马老师一万年前就已经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蝎式战斗机 2轴 阿凡达的那个 马老师一万年前就已经做出来

那种左右两个,就算屁股后面没有一个桨保持平衡,好歹也要电机能前后摆动才能可以,像那视频里,那两个电机似乎固定的只能前后运动,不能左右摆动,那悬停时候飞机左右晃动怎么解决???就类似那种阿凡达的飞机,不带尾电机,身上的两个也只能沿连线方向运动,再牛的飞控都没办法

网友(2015-09-07):
nnd,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