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2015-01-08):
每次飞我的精灵2,飞到400米以上的高度就无法操作了,前后左右和旋转都不行,只能控制油门杆让它慢慢落下来,飞行高度限制也都设置在了1000米,求解!!!

网友A:
找大疆客服

网友B:
400米 不错啦~~你还想多远???控有设FCC模式吗???

网友C:
除了油门其他都无法控制?飞机有没有自动返航?如果是超出遥控范围,会停顿个十秒钟然后掉头回来,如果飞机定点悬停,可能是你在限制区域飞行吧,是软件给你限制了

网友D:
400米已经很远了啊

网友E:
在限飞区附近吧,有限制的

网友F:
2v. 拉距760米,飘过

网友G(2015-02-13):
不应该啊 找客服问下。

网友H:
我也刚好想问这个问题,高度差不多400米,就不上去了,就自动返航,这时候在GPS模式就无法控制器了,只好换姿态模式。
当时我忘了,换了姿态模式后,没有再试能不能冲破400米,下次试试。
除了北 京,现在一般城市没有限制飞行或限制高度吧。

网友I:
新版固件强制限高了,好像 是4 5百米

网友J:
2-3公里无压力,下降最快5米每秒

网友K:
引用 网友J:
2-3公里无压力,下降最快5米每秒
v1 飞控吧,还是说老版本的固件,1.08的么?